求助:keil C下在bdata区定义位变量出现问题,不知怎么办

楼主(2007-11-05):
    我的lcd、DS1302和X5045调试本来很正常,但是在程序中定义了一个位变量(bdata区)之后,出现只能向lcd送指令,不能送数据显示问题,去掉这个位变量又能恢复正常工作。
    后来我把这个位变量定义为B的最高位(sbit biaozhi=B^7;)lcd也能正常工作。

    我是怎么看出是只能送指令码,不能送显示数据呢?因为lcd光标闪烁,说明初始化时,指令码传送成功,当然也不一定,请多多指教。

万分感激
                                                 小刘
                                           hero_0810@163.com

网友A:
把程序贴出来

网友B:
优化=6试试,感觉你的RAM不够。

楼主:
并且编译不出现任何问题

也就是语法肯定没问题

还有如果RAM不够,编译会不会报错?

网友B:
我的程序出了问题,你猜是什么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