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救我!关于CP2102应用问题

楼主(2009-03-31):
  我的CP2102按芯片资料上的应用电路接出来始终无法识别到设备,这是什么缘故呢?按理说应该是很简单的,但插在电脑上就是没有任何识别设备的反应.
  请问大侠们,要使电脑能够识别到这个设备,关键的参数有哪些,我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哪里呢?
  小弟在线急候!

网友A:
检查接线

我第一次做cp2102的时候,也是没反应。还以为没焊好呢(据说是不好焊,再加我焊工不好,没自信),反复焊了好几遍,还是不行。
最后发现usb口顺序反了(布板时随便弄了个con4上去,也没看哪是1234)。

网友B:
先检查电路

用万用表量:
D+、D-线和芯片通了没有,电源地短路没有,接触良好么,有没有虚焊
VBUS 5V对不对,VDD 3.3V对不对,nRST引脚电平对不对
MAX3232电源、地引脚,输入输出引脚

我之前也用过这个片子,电路太简单了,基本没有调试的余地。
要是没有虚焊、短路之类的,估计八成是片子坏了吧,吹下来换个新的贴上看看

楼主:
必须要接232才能识别吗?

我测过:
1.线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是自己搭的线,所以除了电源之外只有D+ D-,我反复交换过这两根线,均没有反应;
2.VCC是5V没错
3.VDD输出是3.3V也没错
4.通过VDD给RST脚供的电,RST脚也是3.3V,也没错.
5.现在的问题是232的接与不接会直接影响到电脑对其的识别吗?

网友A:
4楼

5.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