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成长记--用ST7920控制12864显示图形源程序(并行)

楼主(2009-03-31):
/*
**12864并行接口参考程序,控制器st7920
lcdfill(uchar i):fill the screen with i (纵向显示)
lcdfill_upright(uchar disdata):fill the screen with disdata(横向显示disdata)
clearGDRAM():fill the screen with 0.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自定义关键字
#define LCD_DATA P0        //液晶数据口    P0
#define LOW    0        //低电平
#define HIGH   1        //高电平
#define OFF    0        //逻辑关
#define ON    1        //逻辑开
xdata uchar CS_ADDR _at_ 0xf000;//定义CS的地址
sbit BUSY_FLAG = P0^7;       //液晶模块忙标志
sbit MPU_RS_CH = P1^0;       //寄存器选择输入   RS
sbit MPU_RW_CH = P1^1;       //读写控制     RW
//sbit MPU_ENABLE = P2^5;       //使能控制        E
sbit MPU_PS_CH = P1^3;       //串/并传输控制    PSB
sbit MPU_RESET = P1^4;       //液晶复位控制    RST
//-----------------------------------------------
//液晶模块指令集定义
#define cClearDisplay 0x01      //清显示指令
#define cEntryModeSet 0x06      //设置输入模式
#define cDisplayOnCtrl 0x0c      //设置开显控制
#define cFunctionSetB 0x30      //功能设定(基本指令)
#define cFunctionSetE 0x34      //功能设定(扩充指令)
//-----------------------------------------------
void checkLcdBusy (void)
{
//LCD_DATA = 0xff;
uchar temp;
MPU_RS_CH = LOW;
MPU_RW_CH = HIGH;
//MPU_ENABLE = HIGH;
temp = CS_ADDR;
while (0x80&temp == 0x80);
//MPU_ENABLE = LOW;
}
//===============================================
void delayMs (uchar ms)
{
uchar i;
while (--ms)
for (i = 0; i < 125; i++);
}
//===============================================
void delaySec (uchar sec)
{
uchar i;
while (--sec)
for (i = 0; i < 200; i++)
   delayMs (6);
}
//===============================================
void lcdWriteCommand (uchar Command)
{
checkLcdBusy();
MPU_RS_CH = LOW;
MPU_RW_CH = LOW;
//LCD_DATA = Command;
//MPU_ENABLE = HIGH;
CS_ADDR = Command;
delayMs(2);
//MPU_ENABLE = LOW;
}
//===============================================
void lcdClear (void)
{
lcdWriteCommand(cClearDisplay);
}
//===============================================
//===============================================
void lcdInit (void)   //初始化LCD子程序
{
MPU_PS_CH = HIGH;
lcdWriteCommand(cFunctionSetE);//???????????????这句干嘛用的?????????????????不可同时改变G和RE??
lcdWriteCommand(cFunctionSetB);
lcdClear();
lcdWriteCommand(cEntryModeSet);
lcdWriteCommand(cDisplayOnCtrl);
}
//===============================================
void lcdWriteData (uchar Data)
{
checkLcdBusy();
MPU_RS_CH = HIGH;
MPU_RW_CH = LOW;
//LCD_DATA = Data;
//MPU_ENABLE = HIGH;
CS_ADDR = Data;
delayMs(1);
//MPU_ENABLE = LOW;
}

//===============================================
/*===============================================
/*clearGDRAM it has the same funtion of lcdfill(0)*/
void clearGDRAM()
{
   unsigned char x,y,ii;
   for(ii=0;ii<9;ii+=8)
      for(y=0;y<0x20;y++)
         for(x=0;x<8;x++)
         {
             lcdWriteCommand(0x36);
             lcdWriteCommand(y+0x80);        //行地址
             lcdWriteCommand(x+0x80+ii);     //列地址
             lcdWriteCommand(0x30);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
         }
}
/*clearGDRAM ends*/

//整屏显示
//当ii=0时显示上面128×32
//当ii=8时显示下面128×32
void lcdfill(unsigned char disdata)
{  unsigned char x,y,ii;
   for(ii=0;ii<9;ii+=8)
      for(y=0;y<0x20;y++)
         for(x=0;x<8;x++)
         {
 //           clearGDRAM();
             lcdWriteCommand(0x36);//开绘图显示功能????????????????????????????????????
            lcdWriteCommand(y+0x80);        //行地址
            lcdWriteCommand(x+0x80+ii);     //列地址

         //    lcdWriteCommand(0x30);//?????????????同时改变RE和G??????????????而且把绘图显示功能关闭??????
            lcdWriteData(disdata);
            lcdWriteData(disdata);
            lcdWriteCommand(0x30);//放这和前面都可以,RE改变时,其他(G)改变无效

         }
}

//当ii=0时显示上面128*8
//当ii=8时显示下面128×8
void lcdfill_upright(unsigned char disdata)
{  unsigned char x,y,ii;
   unsigned char i,f,k;
   for(ii=0;ii<9;ii+=8)
      for(y=0;y<4;y++)
      {  f=disdata;
         for(i=0;i<8;i++)
         {  if((f&1)==1)
               k=0xff;
            else
               k=0;
            for(x=0;x<8;x++)
            {  lcdWriteCommand(0x36);
               lcdWriteCommand(y*8+i+0x80);
               lcdWriteCommand(x+0x80+ii);
               lcdWriteCommand(0x30);//放这和放下面都可以
               lcdWriteData(k);
               lcdWriteData(k);
               //lcdWriteCommand(0x30);//放这和放上面都可以
            }
            f>>=1;
         }
      }
}

main()
{  unsigned char i;
   i=0x55;
 //  RES=0;
//   _nop_();
//   RES=1;
//      MPU_PS_CH=1;

   while(1)
   {
 //     MPU_RW_CH=0;
      lcdInit();       //初始化LCD屏
      lcdWriteCommand(0x01);
      delayMs(1000);
      lcdfill(0xff);
      delayMs(6000);
      lcdfill(i);               //显示竖条
      delayMs(6000);
      lcdfill_upright(i);       //显示横条
      delayMs(6000);
      lcdfill(0);
      lcdWriteCommand(0x01);
      delayMs(1000);
 //    hzklib();
  //    lcdWriteCommand(4000);
      i=~i;
   }
}

楼主:
第一条裤子

呵呵,谢谢斑竹。
楼上的,一起学习,我还是只菜鸟。

网友A(2011-05-15):
最近考古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