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中的电路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7-11-05):
小弟初学电路仿真,在学习中遇到了点问题,已经琢磨了好些天了,就是不知道如何修改,望请大虾们不吝赐教,仿真电路图在附件中,还有一些电路图和HEX文件,请各位高手们帮忙下,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拜托拜托!!!!!!!!!!!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5173237452.rar

网友A:
Proteus 中的电路仿真我也出现不少问题

网友B:
proteus仿真注意事项

proteus仿真注意事项:

1.少用分立的元器件,例如搂住用了3个2组的数码管。
因为每个元器件都是一个后台都是dll,这样浪费cpu资源,可能会导致机器速度跟不上。
搂主最好用单个6组的数码管。

2.尽量把电阻设置成数字模式,而不是模拟模式,模拟模式太占用cpu资源.

3.尽量用模型,而不是实际的电路,proteus很大的用处在于直观程序仿真,而不是电路仿真,尽管proteus的电路仿真也不错,但是对实际电路的全面仿真实在太占用cpu时间,要电脑的cpu速度很快才行。
例如:如果输入是振荡器,那用DCLOCK信号发生器替代就行。
如果输出是光耦合驱动后端电路,那就直接用一个发光管就行。

4。proteus还是很不错的,不要轻易怀疑proteus的问题。proteus和实际的差别主要在于一些时间特性的方面。
例如:
如果用18b20测温度,如果程序关中断没写好,影响了18B20的时序,可能proteus不会反映出来,而实际的情况会发生采样不到数据的情况。

当然这种情况,也是比较特殊的.

网友C:
这个问题最好找心理专家回答

连问题都不知道是什么?

比如你想车子往前走,但你一直往后推车,然后就问人家问题在哪里?

---------------------------------

顺便说说,proteus会有很多奇怪的问题,比如ateml的2051,高电平是可以输出40ma,P1.0和P1.1之间的比较器是不工作的,著名键盘的抖动如何模拟,等等

网友D:
请问:"现实主义"

我觉得你说的“proteus仿真注意事项”非常有道理,能否有更多的建议提供在下学习学习?
另外不知道这些注意事项在网上能否搜到?

非常感谢!

网友B:
搜不到

这几条是我用的时候总结的。

另外,proteus用来做程序,逻辑仿真,比较好。
也没有必要做一些实际电路的一摸一样的仿真。

楼主:
还是不行啊

没有任何功能显示啊呀

网友E:
建议

1.检查程序
2.检查电路原理
3.google一下最简单的proteus教程,照猫画虎做一边.再来看你的问题,也许根本就不是问题.

网友F:
看看去吧!

http://www.proteus.com.cn/?fromuid=17818这个论坛里有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