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段汇编代码用C语言如何表达?

楼主(2009-03-31):
    下面这段汇编代码用C语言如何表达?
    MOV  A,#0FFH
    MOV  R0,#00H
    MOVX @R0,A
    谢谢先!

网友A:
(*uchar pdata (0x00))[0] = 0xff;

uchar pdata x _at_ 0;
x = 0xff;

楼主:
感谢ayb_ice !

  晚安,谢谢!

网友B:
不知道我这样可不可以。

2楼的高手,请问一下:
uchar *p = 0x00;
*p = 0xff;
这样可以吗?

网友C:
加上pdata就行了。这样搞即浪费了两个字节的RAM,又慢,不划

网友D:
显眼一点应该是:PBYTE[0x00]=0xFF;不过把PBYTE展开

就是((unsigned char volatile pdata *) 0)

PBYTE的定义见“ABSACC.H”:
#define P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pdata *) 0)

注意里面的“volatile”关键字,这个东西很重要。

网友E:
*((UINT8*)0x00) = 0xFF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