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单片机如何实现读取USB数据,并仿真为SD CARD?

楼主(2009-04-01):
一般我们可以使用单片机读取SD卡数据,请教如何用单片机实现仿真为SD卡,外部设备可通过标准SD卡接口借助单片机访问SD卡数据?

网友A:
按照SD卡的协议去实现就可以了。不过比较复杂

楼主:
谢谢,需要多快的MCU?

网友B:
单片机读sd卡都是用spi接口的...

网友C:
用CPLD或FPGA做SD device吧.

用MCU仿真SD只能做SPI模式

楼主:
SD卡数据位有4位,SPI从机如何实现输出4位?

如果SD host 采用4位数据方式访问,如何实现?一般SD host 在采用4位方式访问失败后是否会切换到SPI方式访问?

网友D:
这个难度有些大.建议用硬件实现SD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