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编程中BCD码的疑问?

楼主(2009-04-01):
各位老大,

在单片机编中使用C语言时, 处理计算等使用Hex格式特别容易.
但LCD显示时又不得不转换为BCD来显示.
  1. 若全部需要显示的数据都以BCD码来计算,觉得太麻烦.
  2. 若全部计算使用HEX来计算,在显示时临时转为BCD,感觉浪费CPU时间.
  3. 使需要显示的数据使用BCD和HEX来保存,计算使用Hex,再转为BCD
     使用BCD来做显示,使用Hex来计算.
我能想到的以上3种方式中, 请问一般是怎么做的?

谢谢

网友A:
如果资源够,最省事是sprintf()

网友B:
一般是在计算时用HEX来进行计算

我一般是在计算是用HEX计算,显示时再转化为BCD码进行显示。保存时也保存HEX数据。

网友C:
显示是慢速设备,计算一下无所谓了。

网友D:
最常用是3楼的方法

计算和存储都方便容易,转换到BCD也很容易,不少CPU还有专用的转换指令。

网友E:
我觉得都差不多,cpu时间够用

网友F:
HEX作所有的,显示的时候把HEX拆分成BCD

显示刷新是10ms级别,不会占用多少时间

网友G:
两种方法

1)计算公式
2)查表

网友H:
自己写个专用函数

网友I:
汇编写 hex2bcd函数吧

单位的芯片code资源特紧张,
用c除法得bcd,太浪费了,
后来用了移位+da指令的方法,一下节省了好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