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控制步进自动模块编成

楼主(2009-04-01):
间歇式包装机使用步进电机供膜,可靠性可以得到提高。以前的包装膜供送多采用曲柄连杆机构间歇拉带方式,结构复杂,调整困难,特别是当需要更换产品时,不仅调节困难,而且包装膜浪费很多。采用步进电机与拉带滚轮直接连接拉带,不仅结构得到了简化,而且调节极为方便,节省了调节时间,又节约了包装材料。
设计要求及步骤:
连续式包装模式:在连续包装时,步进电机根据设定的速度连续转动,包装膜被均匀的连续输送,当改变袋长时,通过键盘输入的数据来实现步进电机的转速自动控制;
包装机可以根据预先设定的包装膜的长度自动完成控制进行包装,即步进电机转动到一定长度后,暂停转动,包装完成后再转动;
设计出简易的键盘与控制器相连接,便于输入设定袋长的数据。
能够显示出所输入设定袋长的数据,并且能够更改数据。
色标控制模式:包装机配有光电开关,光电开关检测色标的位置,当检测到色标时,发出控制开关信号,步进电机接到信号后,停止转动,延时一定时间后,再转动供膜,周而复始,保证按照色标的位置定长供膜。

键盘4x4的。用单片机输出一个脉冲,键盘显示,键盘输入,按确认键后控制脉冲周期数,并能在数码管上显示

键盘上设两个键,一个是键盘输入模式控制,另一个是外部信号控制脉冲输出与否的自动控制模式

网友:
这玩意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了

市场上也有现成的东西卖,何必自己做呢

楼主:
确实简单,但是键盘控制两种模式的编程就是最大的问题.
这两种模式是在一个键盘里,或者是单独设置按键呢?
编程怎么编呢?我还要自己做硬件

网友:
你不是有个数码管显示吗

在键盘输入的时候显示长度,以及电机加速度等参数,在几秒钟无键盘输入的时候再切换到计数显示就是了
键盘也用不着这么多,估计五六个就够了,两个或三个建用于设置(一个加一个减),再有一个运行,一个停止(安全性要求不高可以和运行键合用),再来一个点进(空间允许再整一个点退)
你在内部把辊直径做成固定的,步进电机每圈需要的脉冲数已知,所以根据当前设置长度就可以算出所需要的脉冲数
不赞成自己做,如果没量的话,你去搜索定长控制仪(器),估计就五百块左右

楼主:
谢谢

我的电动机转数很低,不需要用加速和减速,今天刚买了硬件.
键盘想采用中断工作方式,但是各个资料都是编程稍描工作方式
不知道有哪位大侠有中断工作方式的资料

网友:
键盘用啥中断啊,用中断你人有那么快速度吗

你那个外部送料节拍信号和光电传感器信号用中断还差不多
还有,不加减速你一个料都送不出来
楼主顶楼那帖子的第一段话是抄的,估计是在做毕业设计

楼主:
是毕业设计

传感器是用中断,键盘用扫描的话,单片机足够了吗??
加减速程序的话就不会计算怎么控制包装长度了
遇到色标的话,再减速会不会来不及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