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程序烧写到flash的问题

楼主(2007-11-06):
如果采用c系列的51,不使用其内部flash而使用外部flash,那么在开发时要怎么把代码写入到外部flash中?
一定要采用仿真器吗?这样子成本有点太高。因为以后生产只考虑烧写flash而已。51不必管。

能否在研发时用s系列的51来开发,具体通过把EA拉低,然后用ISP烧写到外部Flash实现?我没有试验过,不知道ISP能否烧写到外部flash上。请大家给点意见吧,谢谢!

楼主:
大家知道的说一声吧

网友A:
不能

ISP不能写外部FLASH。
如果用外部flash,你需要买一个编程器,支持你的FLASH芯片的。每片插到编程器上,写一下。然后再插到你的板上。
另外,仿真器通常也没有写外部flash的功能,除非专门开发一个。
市场上也有人代烧IC的,你可以把程序给他们帮你烧,如果量大的话。

网友B:
外部FLASH要用编程器来烧录

网友C:
误导!!!

  谁说Flash一定要用编程器写呀!
5V的Flash是可以做成ISP模式的。关键是运行内部程序时,外部Flash必须将其配置到数据空间,才能进行读写。
ISP完成后,要将Flash配置到程序空间,让51单片机读程序时从Flash取指令。
说白了就是Flash 的RD引脚由MCU的RD 脚和PSEN 脚2选1切换,还有EA引脚也要在高低电平切换。

网友D:
这样:

在硬件上保证你的“外部flash”可以写入,然后在51上放个从串口收数据写入FLASH的程序,再用串口软件发烧录文件就行了

也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做个自己专用的烧录程序罢了,觉得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加入检验等...

再看看现在的很多通过JTAG口、USB、网口在线烧录板上FLASH程序的,也大多都是这样做的,不过有几种方法:
1、用JTAG口直接操作CPU口线来模拟烧录时序,这个会比较慢;

2、先用JTAG写一段特定的烧录代码到芯片或RAM内,然后CPU运行这个代码,由CPU接收数据、烧写FLASH;

3、先用别的方式(烧录器离线烧、JTAG在线烧)烧录包含网口、USB 驱动的代码,以后用网口、USB接收数据,CPU控制烧录
--这个方法平时使用很方便,速度也快,因此用的人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