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出一块CPU的源程序?

楼主(2007-11-06):
用的CPU是MB90F594   16位有人做过这方面的项目
给点指导谢谢!

网友A:
你要是能读出源程序,MS早就破产了

网友B:
很简单

“钱”

楼主:
一般需要多钱?

网友C:
到设计这款芯片的公司的电脑里可以读出它的源程序

有关这款CPU的源程序只有它的设计师才有,有钱也不一定搞得到。

还是不要做梦了吧!

楼主:
读出源代码就行

读出源代码就行
俄罗斯设计去要了也不给的

网友D:
呵呵,lz去设计cpu的公司当间谍吧,恐怕只有间谍手段

楼主:
是不是能通过仿真器把代码读出来?

网友E:
有钱能使磨推鬼!

网友F:
我想你的问题有点问题

CPU是执行程序的部分,它由运算器和控制器组成.里面没有程序,而是一些数字电路.如果你说的是读一个单片机内存里的数据那就好说了,如果没有保护的话是可以用一些简单的工具就可以读出来的,否则可以通过一些暴力手段读取.

网友G:
做不出来啊

我也想过,看来是多想了,看来还得自己努力做程序了。

楼主:
首先说一下,这款CPU带Flash的,所以要应该是能读出来的!

如果自己做的话,时间上不允许,而且有些功能原理还不清楚,所以想直接拷贝程序,然后有时间再进行测试!
还要说明一点,程序带自检功能,只要自检通过了,就基本可以认为这套电路复制成功通过了!

网友H:
切,还不就是一个想抄板、盗别人产品的,

怎么还又这么多人回帖呢?

网友I:
ls 不是也回帖了吗?呵呵

网友J:
拉出去!毙了!!!

楼主:
你比人家落后,不抄板,等你学会了估计快饿死了!

网友K:
to 17楼:那你就永远跟在别人后面,吻别人的PP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