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gear真是*********了,冷漠这道题耍你呢。

楼主(2009-04-01):
再仔细看看,highgear是研究生还是博士?用高一点的眼光再看一看,这是研究生出的题目。本科生别装聪明。

highgear看来比HOTPOWER还裸奔高手了。你问问HOT这道题的关键在哪里?笑话啦,半桶水的人总是谁都看不起,KEIL什么了不起?咱裸奔一个uV2照样全世界卖。
光吹有什么用?长除法就当了一回猪啦。
欠1952的1000元赌资还没还,又跑这来当大牛,容易容易,这还不知道,不就是个中断嘛。
冷漠真是头脑太简单,北邮研究生就这水平?那我还博士呢。给我擦鞋我都不要。

引用 网友A: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61楼: 笑话highgear,别光说空话,来点实际的。

highggear不是要讨论如何裸奔更有意义吗?就这么简单的OS程序应用,请您高手用裸奔程序实现。看看不吹牛的highgear裸奔高手肚子里到底有多少水。

写不出来的是“猪涂口红”。上次长除法煞有介事地挑战学生D,结果当了一回猪,原来自己一点不懂。再上一次,跟1952赌1000元,输了就跑。这种人怎么脸皮那么厚,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这回又出来装懂了。
只有一种解释,受人控制的傀儡,没办法呀。

/*

**  AT89S52

**  此程序是循环花样显示LED灯

**  有三个显示样式,分别对应下面的三个进程

**  下面的算法中用到了“时间到空间”的转换,使得算法简化不少

**  此程序我已在最小系统板上试验通过。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rtx51tny.h>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FF,0x00};

/*时间到空间的转换,如果table是: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则算法和代码会多出一倍来。table数组虽然增加了一倍,算法也随之减少了一半,

好处当然不止在这里体现,下面的进程2也减少了一半*/

//进程0 左->右->左

void LED0 (void) _task_ 0

{

     int i;

     os_create_task(1);//创建进程1

     //os_create_task(2);//创建进程2

     while(1)

     {

            for (i = 0; i < 15; i++)

            {

                      P1 = ~table;

                   os_wait2(K_TMO,10);//等待30*10000微妙 = 0.3秒

            }

            os_send_signal(1);    //发送Signal信号,激活进程1

            os_wait1(K_SIG);   //等待信号

     }

}

//进程1 全亮->全灭->全亮

void LED1 (void) _task_ 1

{

     int i;

     while(1)

     {

            os_wait(K_SIG,0,0);

            for (i = 0; i < 3; i++)

            {

                      P1 = ~table[15];   //全亮

                   os_wait2(K_TMO,10);

                   P1 =~table[16];       //全灭

                   os_wait(K_TMO,10,0);

            }

         os_send_signal(0);

     }

}

//进程2 两边->中间中间->两边

void LED2 (void) _task_ 2

{

     int i;

     while(1)

     {

            os_wait(K_SIG,0,0);

            for (i = 0; i < 8; i++)

            {

                   P1 =~(table |table[i+7]);  //由于table长度多一倍,省去了一个循环,而且算法也简化了。

                   os_wait(K_TMO,30,0);

            }

            os_send_signal(0);

     }

}

这不是最简的程序,弄着玩的。
highgear别装懂,你来。

引用 网友B: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69楼: 哈哈,冷嬷嬷真不愧是怨妇一个

上次拿出一个3个任务出来显摆,自以为多了不起,这次又拿出一个led 灯出来,而且还用来证明骡奔无用,真正真正的笨蛋一个!难怪会有“为什么我们做不出来".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定时中断就能完成,还用的着os? 这种 LED 流水灯使用os的人绝对是笨蛋!
“最小系统板“,你的最小系统是什么?你的os用掉多少 RAM?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从61楼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自恋的变态,自我欣赏一段自以为了不起,却不知在众人眼里狗P不是的东西。

只要还有mcu还是几十个字节的ram, 要证明骡奔无用,用3个任务的流水灯来证明更是愚蠢的。

最后:

要证明骡奔无用,只能拿出一个复杂无比的方案来比拚,一定要用高速cpu, 聘请海龟工程师,用美国的os, 什么usb, ethernet, bluetooth,wifi,touch screen 能加上的全加上,128M RAM, 8G Flash ROM, 您要是整一单片骡奔,您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这么大的系统,得多少钱?我觉得怎么着也得10000吧?10000那是成本!四万起,您还别嫌贵,不打折,您要研究客户的心理,能掏出两万的就不会在乎再多掏两万, 我们做技术的口号就是不求最好,但求最牛!

网友C:
变着花样扯51!把人导进死胡同里!

太自私会有报应的!有本事就把MP3,MP4,移到你的OS里再把源码文档一并公开,再上来扯吧!没这种本事,偏要把一些小技俩扯到天上有,地下无!把真正搞产品设计的人都当成透明的了!

网友A:
highgear: 太简单了,不就是个中断嘛。

呵呵,是题目简单还是头脑简单?
一个连为什么要用OS都不知道的人,跑这装大牛?

来点实际的:裸奔写得出来我输你1000元,写不出来你别跑,付我1000元。请新版主韩秋婷当中间人,咱们先把1000元交到他(她)哪里。这恐怕是制止粗口装牛的人最好的办法了。

下面错在哪?赶紧回去问问所长再回来装大牛吧。

 #include <reg51.h>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0xFF,0x00};

void main( )
{
   while(1)
{
   int i;
    for (i = 0; i < 15; i++)
       {
            P1 = ~table;
        delay(10);//等待30*10000微妙 = 0.3秒
        }
       for (i = 0; i < 3; i++)
            {
           P1 = ~table[15];   //全亮
             delay(10);
                 P1 =~table[16];       //全灭
                 delay(10);
            }

            for (i = 0; i < 8; i++)
            {
         P1 =~(table |table[i+7]);  //由于table长度多一倍,省去了一个循环,而且算法也简化了。
                  delay(30);
            }
    }
}

很公平的事情,highgear也可以出一道裸奔题目刁难一下OS,咱若写不出来1000元绝不赖账。否则永不登录21IC。

highgear别没这个胆量。一来真格的你就跑啦。赖账1000元,过一阵又没事人似的出来装大牛。这讲习所看大门的脸皮怎么那么厚。

网友B:
wxj1952们真是不知道羞耻二字

做了一个流水灯,居然觉得是了不起的技术。

“下面的算法中用到了“时间到空间”的转换,使得算法简化不少“
算法,哈哈哈哈啊哈哈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吧,做一个你们的那个流水灯,所有使用的RAM不超过 4 个, code 不超过100字节。
另外:别拿仅需要7byte片内RAM的RTX51 Tiny说事,那实际上是一个骡奔框架。

算法,哈哈哈哈啊哈哈阿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D:
不知道在吵什么

网友B:
小衲先帮你们做一个

while(1)
{
  for (i = 0; i < sizeof(table); i++)   //记住:永远不要直接使用数组长度!!!!!
  {
     P1 = ~table;
     delay(MS300);
  }
  for (i = 0; i < 3; i++)
  {
     P1 = LIGHT;    //~ table[15];   //全亮, 记住:此处应定义一个enum, 再次是常数。
     delay(MS300);
     P1 = DARK;    //~table[16];       //全灭
     delay(MS300);
   }
   for (i = 0; i < 8; i++)
   {
       P1 = ~(table |table[i+7]);
        delay(MS300);
   }
}

再来一个:
const unsigned char table1[]={0, 1, 2, 1, 0, 1, 2, 1, 0, 1,1, 1, 1 };

while(1)
{
   for (n = 0; n < sizeof(table1); n++)
   {
     switch(table1[n])
     {
        case 0:
          for (i = 0; i < 15; i++)
          {
             P1 = ~table;
             delay(MS300);
          }
          break;
        case 1:
          for (i = 0; i < 3; i++)
          {
             P1 = ~table[15];   //全亮
             delay(MS300);
             P1 =~table[16];       //全灭
            delay(MS300);
         }
         break;
       case 2:
        for (i = 0; i < 8; i++)
        {
           P1 =~(table |table[i+7]);
          delay(MS300);
        }
         break;
       default:
     }
  }
}

网友B:
上面的while(1)漏了一 {

网友B:
再来一个:

一个破烂流水灯,又是算法,又是os, 又是是研究生还是博士什么的,不觉得丢人吗?

再教你们一个不用一个字节的RAM, 连mcu都不用的流水灯:
555, CD4040, 29F64
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E:
所谓的“文人相轻”?

悲哀

网友F:
请楼主修改主贴标题,删除不文明用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