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问题

楼主(2009-04-01):
LCD, CD, TI, IO, ST
#include<reg52.h>

#define    LCD_DATA    P1//lcd的数据口
sbit    lcd_busy=LCD_DATA^7;//lcd忙信号位
sbit    rw=P0^1;//读写控制线
sbit    rs=P0^0;//数据/指令选择控制线
sbit    en=P0^2;//使能控制线

void    lcd_check_busy(void)//忙信号检测
{
 while(1)
  {
   en=0;
   rs=0;//指令寄存器通信
   rw=1;
   LCD_DATA=0xff;
   en=1;
   if(!lcd_busy)break;
  }
 en=0;
}

void    lcd_cls(void)//清屏
{
 lcd_check_busy();
 rs=0;
 rw=0;
 LCD_DATA=1;
 en=1;
 en=0;
}

void    lcd_write_instruction(unsigned    char    lcd_instruction)//写指令到LCD
{
 lcd_check_busy();
 rs=0;
 rw=0;//写数据
 LCD_DATA=lcd_instruction;
 en=1;
 en=0;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lcd_data)//输出一个字节数据到LCD
{
 lcd_check_busy();
 rs=1;
 rw=0;
 LCD_DATA=lcd_data;
 en=1;
 en=0;
}

void    lcd_set_position(unsigned    char    x)//LCD光标定位到X处
{
 lcd_write_instruction(0x80+x);
}

void    lcd_printc(unsigned    char    lcd_data)//输出一个字符到LCD
{
 lcd_write_data(lcd_data);
}

void    lcd_prints(unsigned    char *lcd_string)//输出一个字符串到LCD
{
 unsigned    char    i=0;
 while(lcd_string!=0x00)
  {
   lcd_write_data(lcd_string);
   i++;
  }
}

void    lcd_initial(void)//初始化LCD
{
 lcd_write_instruction(0x3c);
 lcd_write_instruction(0x0c);
 lcd_write_instruction(0x06);//显示屏一定要不移动
 lcd_cls();
}

void    main()
{
 lcd_initial();
 lcd_set_position(0);
 lcd_prints("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
 lcd_set_position(0x40);
 lcd_prints("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
 while(1)
  {}
}
请问这个程序在LCM20*4的液晶显示中,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