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线结构的问题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07-11-07):
8031通过373接个程序存储器24c512时p2口被全部占用,这时我还能使用p2口当控制口用吗,例如我想用p2.7去选通一个外围器件,我担心软件会造成冲突,我的系统是总线结构的试验板,可以通过ea端调线选择程序存储,
有6264,8255,8155,8253,adc0809,dac0832,液晶,打印机,等等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51单片机程序和数据空间是分开的

64K的程序空间并不影响您的数据空间的地址分配,你可以用线选法选择数据空间的IO扩展芯片或S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