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风速?

楼主(2009-04-01):
看到一些设备能测量风速,设备上的传感器带有一个扇叶,有风的时候扇叶会转动......
风速的单位是 xx米/秒 的,如何精确得到风速呢?

网友A:
用超声波测量可以做得精度高一点。

你看到的不是精度,而是读数的稳定度……一般场合人们往往以为读数稳定而且小数点后还有N位——就以为精度很高了。

网友B:
这种方式很难精确测量啊

网友C:
我猜想精准测量的一个重点是风向

网友D:
正规的测风速设备的话风向都会自动适应的

网友E:
要不

要不找找飞机上风速管原理?

网友F:
长春气象仪器厂的EC-9风速风向仪

查一下就知道了,我们(www.njxtkj.com)有专门配套的采集和远传设备,EC-9也有485接口的,可以直接用

网友G:
风速是不断变化着的

    “精确”在这意义不大,传统的测量手段已可以满足现实需要。低速风的测量还是用轻质的风轮或桨叶带动传感器的传统方案,只是传感器方面测速电机换成了光电栅轮而已,要更高精度的话,再在轴承上下功夫降低阻力如采用磁悬浮轴承等,但多数条件下并无必要。用空速管测量风速适合高速场合,通常的风力下不实用。

网友H:
有一个热球式风速传感器,没有转动机构

网友I:
传统风速表误差的因素

1、机械转子具有质量,故而具有惯性,输出是经过积分处理的“平均值”,不可能具体到某一具体时刻的风速;
2、空气具有可压缩性,风压并非与风速保持良好的线性关系,故而转速与风速具有非线性;
3、空气密度随温度变化,而风叶受到的驱动力,来自风压,因此汽温会影响测量误差;
4、大型空气团运动,产生的高能量次声波,以纵波形式使风号产生振动,干扰计量结果

因此,俺觉得,直接用三个线性微压计,呈120度排列,形成静止型万能风速计,通过软件算法,可精确测出风速,风向,而且瞬态性能很好

网友I:
增加一个微压计

用于测量静止空气气压,还需要高精度温度表,作算法补偿

网友J:
放爆竹,鸣汽笛会不会造成干扰?

网友K:
风速计有转轮式

还有风温式...

网友I:
re: aihe

有,纹波会影响轴承的磨擦力,不过高频纵波的影响很小,注意风叶的惯性,频率低的次声波,作用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