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相信吗?keil能把人整死~~!

楼主(2009-04-01):
keil 8.17a
1、把我的IO操作语句优化掉了,根本没帮我编译.
2、程序仿真一切正常,上板运行就跑飞了,不知为何?,然后把死循环由原来的while(1)改成for(;;)也一样。不知是什么原因。
3、重新建立个工程,再手动敲一边就好了,复制粘贴也不行。

真是郁闷死我了,大家有没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没遇到过

   我遇到过库函数有问题
   strstr     strcmp 都不行,自己写一个就可以

网友B:
动手敲的内容和复制粘贴的内容是一样的么?

眼见不一定为实啊!!!!

网友C:
还是没有摸透keil的脾气

调段程序,一开始死活不稳定
后来减少了优化等级才稳定下来
虽然知道问题出在哪,但就是不知道该为什么编译器要那种选项

但是不用keil,还能用啥呢

网友D:
还可以用

iar for 51.只是用的人很少,只有万利在推.
另外还有GCC可用.

网友E:
re

5楼,哪有gcc for 51?给个连接

楼主:
keil全速执行后停下来就自动弹出反汇编窗口,很是烦人。为

谁能告诉我~~~谁能告诉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楼主:
自动打铃仪程序,出这个问题。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ms50,xiaoshi,fenzhong,xianmiao,beeptemp;
unsigned long miao;
sbit beep = P1^0;

void init(void)    //初始化函数,就是开机首先要做的事情,init是自己起的名字
     {
     TMOD=0x11;
     PT1=1;
     TH0=0xB1;
     TL0=0xE0;
     TH1=0x3C;
     TL1=0xB0;
     TR1=1;
     TR0=1;
     IE=0x8A;
     }           //这段程序启动了芯片中的两个定时器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定时器中断程序,定时时间到,自动运行此程序
     {
     TH0=(65536-5000)/256;                //这两行的数值代表每5000us运行一次此程序
     TL0=(65536-5000)%256;                //置定时值,每次时间到都要重新置定时值
     }

void timer1 (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定时器中断程序
     {
     TH1=(65536-49990)/256;                //这两行的数值代表每5000us运行一次此程序
     TL1=(65536-49990)%256;                //置定时值,每次时间到都要重新置定时值
     ms50=ms50+1;
     if(ms50>=20)
       {
       miao++;                            //辅助计时变量+1
       ms50=0;
       }
     }

void alarm(void)
    {
    beeptemp=1;
    if(miao>=10&&miao<=12)
      {
      beeptemp=0;
      }
    if(miao>=30&&miao<=35)
      {
      beeptemp=0;
      }
    if(miao>=42&&miao<=50)
      {
      beeptemp=0;
      }
    if(miao>=80&&miao<=120)
      {
      beeptemp=0;
      }
    beep=beeptemp;
    }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xiaoshi=miao/3600;
       fenzhong=miao%3600/60;
       xianmiao=miao%60;
       alarm();
       }
     }

网友F:
5000us * 20 = 1e5us = 0.1s

还有,ms50应该声明成volatile

网友F:
还有,

为什么要:
#include <reg51.h>
你用的芯片在Keil里选不到么? 项目设置里针对具体芯片的设置做了么?
init()函数里只初始化了最基本的51寄存器,有没有必须初始化的扩展寄存器没有初始化? 比如外部RAM访问控制WDT等.

网友D:
6L

记错了,不是GCC.是SDCC 51

楼主:
volatile 有什么特别之处吗?为什么要声明成volatile

楼主:
还有,静态变量和全局变量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除了静态变量只能函数内使用,全局变量能任何函数使用这个区别

网友F:
能说说你用的是什么芯片么?

也许最合适的头文件不是reg51.h

网友G:
又发现有人怀疑KEIL了

楼主:
找不到自己的原因,只好怀疑keil了。如果ayb_ice告诉我原因我

不怀疑keil了
为什么软仿真和硬运行不一样?

网友H:
怎么我运行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把LZ的程序简化后我编译、运行了一遍。好好的,没问题呀。

Keil_7.05,正版。

别老说别人的问题,还是查查自己的程序问题。

楼主:
请问 刘前辈 是怎么简化的?为什么我全速运行停下来就弹出

网友I:
山寨版程序匠人

嘿嘿,山寨版程序匠人

网友J:
俺没遇到过~~~

网友H:
链接错误。

连接程序没找到 ?C?ULCMP, ?C?ULDIV。

项目中添加C51S.LIB即可。(在C:KeilC51LIB 下)

至于弹出汇编还是C源码窗口,是由用户自己设置的,2窗口切换,有图标单击即可。

网友K:
没错

复制粘贴时,内容无法执行,被当作注释语句。。一直不知道到底是编译器问题还是开发环境问题

网友L:
keil的Call,大家领教过没有呢?

网友M:
re

我有个程序,大概1万行,编译后将近 64k,使用9级优化,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哎,还是搞不懂,请教 刘前辈 和高手要怎么设置才不会弹出

网友H:
没说清楚。

“要怎么设置才不会弹出汇编窗?”

是希望弹出C源程序窗?

调试状态下:菜单viewdisassembly Window

单击即切换2状态。

当然单击图标也可。

楼主:
不好意思,刘前辈,是这样的:

我编译后点调试按钮进入调试状态是没有弹出汇编窗口的,点单步运行,也就是不停的按F10键,是在C窗口里执行,不会弹出汇编窗口,一旦点击了全速运行,暂停下来的时候就自己弹汇编窗口了,关掉,再单步,没有问题,不弹。但是继续运行,暂停,又弹出来了~~~!

网友N:
我也正苦恼这个问题

还有,我把uVision2里的程序拷贝到uVision3里就不行了,不知是啥原因?

网友O:
LZ,一条C语句很可能会生成一对汇编代码

全速再停止时不知道会打断在哪个地方,而全速时仿真器是不能跟踪每条指令的,所以无法判断出当前位置是在那条C语句下还是执行了半条C语句,只好停在汇编界面,只有这样才能明白的指示出指令位置,而不会造成理解错误。

网友O:
而且这标题也太...

“keil能把人整死~~!”
整死谁了???

哗众取宠。

楼主:
LS息怒,我不知道这样算是正常现象。

网友H:
xwj正解。

全速是机器码运行,停在哪条C语句不能确定。

除非你在程序段中设置了陷阱——while(1); 这是一条单字节指令,所以不会弹出汇编窗口。

网友P:
一点看法

这个年代未免有些浮躁气息,大家都是边学边用.
把KEIL用好恐非易事,理由之一是,写书介绍KEIL的人,大约也是现炒现卖,有些地方是不靠谱的.
学会用KEIL,还得靠自己摸索.
根据我的摸索,我觉得KEIL很强大,很友好,很巧妙.
比如KEIL会优化掉一些有用的语句块,但KEIL提供了代码覆盖功能,执行过的语句都有标记,如果一些语句块执行不到,且确信没有逻辑错误,则可考虑是被KEIL优化掉了,把语句适当地换种表达方式,就可以了,把普通人写的代码优化到专业中级,是KEIL的一大优势,有时难免误优化掉一些,只能这样,势所难免,不能因此苛求KEIL,KEIL这样处理毕竟害极小而利极大.
用得愈久,愈觉得KEIL对单片机程序的理解,境界深远,余韵悠长,只觉得其超逸绝尘,不得不瞠乎其后,机智精巧而又返朴归真,呜呼!KEIL诚圣人也!

网友Q:
那是天才写的。

我们和天才差的太远。我们能想到的,keil早就想到并巧妙地解决过了。Keil已经升级过多少版了?完善的地方我们根本想不到。

想一想,弹出汇编窗口是多么聪明之举。如若弹出C源程序窗口,根据xwj所分析,怎么可能?那才是真BUG了。

楼主:
keil 真神,IO语句优化掉了执行结果居然是正确的~~~

在仿真里没有箭头走过,但是上板运行却是正确地~~!!!
另外,用Uvision4不会弹汇编窗出来,但是箭头会没了~~执行一段时间就又回来了,keil真神~~~!

网友R:
不是优化掉了,而极大可能是跟后面的相同操作合并到一起

网友O:
呵呵,那不还是优化掉了吗?

只不过是正确的优化

这说明Keil比你还聪明,那反过来想的话...

网友S:
你这程序很有问题

首先用using X最容易出问题,特别是你还不是很熟练

网友G:
以后看谁还敢怀疑KEIL了

当然BUG肯定还是有的

楼主:
电脑圆圆,那段程序是驱动继电器和蜂鸣器的,不输出方波

楼主:
用using X最容易出问题,为何?

网友F:
搞搞新一点的8位机吧, 51都老掉牙了.

楼主:
环境所迫,只能玩51啊~~~

网友T:
匠人

要支持正版 **无罪正版无敌

网友U:
刚开始见到还真以为是程序匠人呢

程序出问题了,首先要找自己程序的问题。

网友V:
楼主说的我以前也试过

网友W:
楼主的优化级别设置没有?

网友X:
bug是有的

1.你死完了就聪明了.哈哈,的确keil很整人.

2.keil文档很完整你慢慢看.都有解决方案.

3.优化最好别太高.高了你的好多写法都不规范.

4.人家64k的都用9级优化,其实我也用过.按文档写就不会错

5.还是用8.多吧.也支持单片机

网友Y:
赞同,你先把中断后面定义去掉试看一下

引用 网友S: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41楼: 你这程序很有问题

首先用using X最容易出问题,特别是你还不是很熟练

* - 本贴最后修改时间:2009-4-5 20:20:25 修改者:电脑圆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