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为什么叫51?

楼主(2007-11-07):
不知道这算不算个问题,比如AVR的含义是A先生和V先生开发出来的risc结构的mcu,arm是advanced risc machine的意思,那么51为什么叫51?
谢谢

网友A:
INTEL定的器件编号(如8051,8751等),后来类似的归入MCS-51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51是什么含义

网友B:
据我所知

因为Intel单片机型号先有8035,8039,8048,8049,然后发展到8051。8050又是另外一种芯片,空号保留未来发展,例如后来有8031,8044,还有804x不十分清楚。

瞎说了。

网友C:
这要问51的老爸老妈了

网友D:
因为8051是一个革命性的产品--从它开始,才是真正的“单

之前的只能叫“单板机”

网友E:
五一劳动节用他来更好的帮我们劳动!

五一劳动节
五一劳动节用他来更好的帮我们劳动!

网友E:
还有就是80后的51!可是黄金周好象被取消了

还有就是80后的51!可是黄金周好象被取消了

网友F:
嘿嘿,研发这个的人刚好51岁,所以叫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