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的经纬度计算两点距离,有成熟的算法吗?

楼主(2009-04-02):
gps, ps, gp
网上搜索算法不少,差异挺大的,不知道能不能用,所以在这里想问下大家,有没有在产品中得以验证的已知经纬度计算两点距离的算法,感激不尽!

网友A:
两点位于同一个圆上,圆半径是地球半径,夹角

可以算出,那么弧线长度当然也可以算出了。

如果还考虑到高度因素,也就是算出两点直线距离,结合高度,算三角形的剩下一边。

再复杂的地形就不考虑了

楼主:
牛!

看来得温习一下高中数学了!

网友B:
怎么算夹角呢?

我从网上搜了个公式,验证了一下,差不多

网友C:
夹角不用算的吧 GPS数据里面就是角度表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