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一下时钟芯片

楼主(2007-11-08):
最好带E2PROM,价格要低

网友A:
DS1302之类的吧,查查

网友B:
周立功好像有一款

楼主:
谢谢大家,我去看看

网友C:
ISL12027,15元左右,去武汉力源买

带eeprom,上电复位脉冲,有看门狗,低电压界限可设置,i2c接口,是个系列产品,不同的型号eeprom的大小不同

楼主:
晕,这么贵

网友D:
PCF8583是带RAM的

网友E:
X1226,512Byte

楼主:
PCF8583是RAM,不能做E2PROM,要换电池

楼主:
X1226多少钱

网友F:
DS12887 怎样?

DS12887 内部带锂电池的,还有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