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请问有没有这样的阀门?谢谢!

楼主(2007-11-08):
请问有没有TTL数字量直接控制或者控制其驱动器的阀门呢?就是让单片机去控制一个阀门的开闭,功率、体积都要比较小,若推荐型号就更加好啦,谢谢!

网友A:
通常都是电磁阀

TTL 信号驱动三极管,再通过继电器就能驱动阀门,不复杂的。

楼主:
谢谢古道热肠的回复。

谢谢古道热肠的回复。谢谢!那能否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继电器控制阀门,阀门直接接水泥头呢?

网友B:
找热水器的电磁阀,那个很小的电流就可以动作呢

楼主:
谢谢!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