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实现下图,用什么芯片,谢谢大家!

楼主(2007-11-08):
请问大家实现下图,用什么芯片,谢谢大家!

网友A:
模拟信号吗?用CD4051~4053

这图画得.... 看半天才看明白要干什么:-)

网友B:
数字的也行,俺用4052切换4路I2C确实不错~~~

网友C:
如果模拟信号用多路开关就可以吧

数字的用几个门就可以了

网友D:
好玩的图

不错不错

网友E:
这样的电子开关大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