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0F6014读写FLASH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11-08):
我用的芯片是DSPIC30F6014,片外FLASH为SST39VF400A(4MBIT)

要实现单片机读写FLASH的功能。

根据FLASH的读写时序编写了读写的程序,我的考虑是先写入一组数据到FLASH中,然后读出FLASH数据,读出后做一个简单的运算(取反),然后通过UART传送到PC上显示出来,从而判断是否读写正确。

问题是读写不成功时,怎么判断是写入不成功还是读出不成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

下面是FLASH文档中的读写时序,我写的读程序为:
unsigned int ReadFlash ( long inADDR )
{
        unsigned int value;

        DIR_ADDR_16L=0X0000;
        DIR_DATA=0XFFFF;

        WE=1;
        CE=1;
        OE=1;
        ADDR_16L=inADDR&0X0FFFF;

        CE=0;

        OE=0;
        DELAYnop

        value=DATA;
        DELAYnop

        CE=1;
        OE=1;

        return value;
}

写程序:
void WriteFlash (long inDATA,   long inADDR)   /*WE  CONTROL WRITE A WORD */
{

        DIR_ADDR_16L=0X0000;
        DIR_DATA=0X0000;

        OE=1;
        CE=0;

        ADDR_16L=0x5555;
        DATA=0x00AA;
        WE=0;
        DELAYnop
        WE=1;

        ADDR_16L=0x2AAA;
        DATA=0x0055;
        WE=0;
        DELAYnop
        WE=1;

        ADDR_16L=0x5555;
        DATA=0x00A0;
        WE=0;
        DELAYnop
        WE=1;

        ADDR_16L=(inADDR&0X0FFFF);

        DATA=inDATA;
        WE=0;
        DELAYnop
        WE=1;
        delay();

}

请大家帮我看看啊,是哪里的时序没有弄对???

楼主:

同上

楼主:

还是这个问题
折腾我好久

对于读时序我还是不太明白,在图中:

Trc 是 READ CYCLE TIME ,  TAA是  ADDRESS ACCESS TIME,

TCE  是 CHIP ENABLE ACCESS TIME

TOE  是 OUTPUT ENABLE ACCESS TIME

在CE ,OE下拉中进入读时间序列, 后面才进入读地址时间,  在DQ端的数据什么时候读出??

为什么有两段 DATA VALID  ,这里应该怎么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