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通讯,再次讨论

楼主(2009-04-03):
主从通讯

主(PC机):无源RS232转RS485
从:单片机UART转RS485

问题主要是在RS232转RS485这。

自已设计的无源转换器,串口取电:DTR(4脚) RTS(7脚)接二极管加滤波电容作为电路的VCC

电源。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通讯正常无乱码。

与从机通讯时,出问题了,有时不能通讯上,但只要首次通讯上,以后都正常。

测试无源转换器时,发现如下问题:
当无源转换器接上PC端时,DTR(4脚) RTS(7脚)为负电压,此时VCC=0。打开PC端通讯软件,

PC机串口被初始化,此时DTR(4脚) RTS(7脚)为正电压,VCC=5V。

假设主从通讯线是一直连好的,先开PC端通讯软件,再开从机电源,通讯每次都正常

但如果先开从机电源,再开PC端软件,通讯就不正常了。

不知是何故。。。

从机接口没问题,用有源转换器测过,通讯正常。。。

网友A:
从机 A+/B- 加 上/下拉

楼主:
不是上下拉电阻的问题

从机端接有上下拉   22K

网友B:
也许是那个最普通的问题!

即:从机上电时一定要保证RS-485接口和串口是处于接收状态!

如果处于发送状态,必乱套。这就是LZ先开从机乱套的原因吧。

一般RS-485接口芯片由单片机I/O口控制,开机上电时不注意均使485接口处于发送状态;所以上电初始化程序应有使485接口换向为接收状态的程序。

网上强调此内容的**一大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