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两种延时,那一种好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4-03):
第一种精确

第一种精确

网友B:
建议第一种

中断延时可以让单片机干其他的事。但是程序延时单片机是当机状态。

网友C:
恩的

对哦   程序延时 哪个延时的时间可以执行多少条别的语句和干别的事哦

网友D:
你这两个程序有什么区别?

看上去用了中断,单片机还是在那里死等。
在没有其他中断的前提下,两者精度一样,有其他中断,定时器精确一点。

网友E:
同意LS两个都一摸一样

楼主:
看上去用了中断,单片机还是在那里死等。

xie xie...

网友F:
这样就不会死等了

if(Timer0_1sFlag)
{
    Timer0_1sFlag=0;
    LcdDisp(abc);
}

楼主:
我需要它过一秒后再显示LcdDisp(abc);

谢谢。。。

网友G:
中断多的话用第一种优势明显显些吧

网友H:
还是OS方便

ucosII,

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2);
 LcdDisp(abc);

执行OSTimeDly(OS_TICKS_PER_SEC /2);
OS调度执行别的任务,时间到再回来执行
LcdDisp(abc);

网友E:
呵呵 os确实方便,准备加入os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