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芯片接非极性电容行吗?

楼主(2009-04-03):
MAX232芯片要接5个1uF的电容,我看说明书上画的是带极性的电解电容,我手头有1uF贴片的非极性电容,请问能用吗?

网友A:
可以

我怎么看技术手册都是无极性呢?

网友B:
都是用无极性

都是用无极性的,4个电容是震荡升压,还有一个是电源退偶。

网友C:
无极性,小ESR的电容

说穿了就是瓷片,搞懂原理就好选了,电容DC-DC的说。

网友D:
楼主对电容太不了解了,补课先。

楼主:
多谢各位,不过说明书上确实是极性的

网友E:
说明书上画的有极性

是为了说明如果使用有极性的电容该如何接的问题。

网友F:
唉,有极性和无极性的都可以的

这都想不通吗???

楼主:
呵呵,见笑了,不过总算弄明白了

网友G:
就便问下电容容量的问题

大版老师书上的例子,容量是10个微法,我试过,是可以的,但规格书上讲的不是1微法吗?这个有什么讲究,弄不明白?

网友H(2014-03-07):
有极性和无极性的性能上有没有什么差别 啊

网友I:
我用的SP232或SP3232比较多,用的都是陶瓷贴片104电容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大版老师书上的例子,容量是10个微法,我试过,是可以的,但规格书上讲的不是1微法吗?这个有什么讲究,弄不明白? ...

容量根据你的芯片来的,看芯片手册,有的芯片用105,有的用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