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控制ZLG7290延时问题

楼主(2009-04-03):
因为datasheet上写传输率在20k~32k之间,因此我采用写EEPROM的程序,只是改变其中的延时程序而已。
原来EEPROM中的延时程序是:
   _nop_();_nop_();_nop_();_nop()_;
我将其改为:
   for(i=0;i<=39;i++)
         _nop_();//1us*40=40us,25kHZ

为什么zlg7290有时有ack有时没,而同一个I2C总线上的EEPROM 24c02就一直可以有ack信号。
换过芯片,应该不是芯片问题。
估计是延时有问题,麻烦各位大侠看看为什么这样延时不行?谢谢了

网友A:
晕~~~搞这么长延时干什么~~~

网友B:
我怎么就没看到20k的下限?

楼主:
延时太长也不行吗?

延时太长了吗?那大概要循环几次?

网友C:
这个时间什么算的

for(i=0;i<=39;i++)
         _nop_();//1us*40=40us,25kHZ

楼主:
一句_NOP_()是1us吗?

一句_NOP_()1us的话,40句_NOP_()就40us吧。是这样吗?

楼主:
高手帮帮忙

网友C:
照你这么说

i++和判断i<=39也需要几us,所以这段延迟至少是40us的3倍以上

楼主:
对哦

呵呵,那如果要延时40us要怎么写呢?

网友D:
问老周那例程

网友E:
很多芯片是达不到他们标称的速率

以前用过一片LED8位驱动的,SPI接口,它就是快不了,快了干脆不干活,叫你拿它没办法,换料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