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恼!!单片机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09-04-03):
我的开发板在我的机子上不能下载程序,但是我的电脑可以下载程序到别的开发板里面,并且我的开发板在别人的电脑里面就可以下载程序。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什么单片机?

用的是什么下载软件和下载线?
这样说太笼统,你得详细的说一下情况嘛

网友B:
单片机?下载线?后台软件?

楼主:
什么单片机?

STC89C52单片机,开发板是自己做的,下载的部分电路图如下:

楼主:
工具

下载过程中下载线,下载软件都是STC-ISP 3.91版本的!!不同的地方就只有电脑不同!

网友B:
用自环线检查串口通路是否正常

单片机供电是否正常,还不能下载,就拿示波器抓串口上有没有握手过程。

楼主:
不能下载程序

有的时候也会成功,在这个板子刚做好的时候几乎是每次都能成功,后来下载慢慢的成功率开始下降,现在几乎是下载200次能成功下载一次!但是在别人的电脑上能每次都成功!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跪求个位大侠帮忙解决下。

网友B:
下载界面有问题。

我原来用SST的也遇到挑机器的问题,非常神奇。

网友C:
注意下串口速率

速率太高或者太低的话,容易出错

网友A:
检测下电路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