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拟计算

楼主(2009-04-04):
以10uA的恒定电流对100pF的电容充电,电压与时间的关系是怎么计算的,通用的计算公式又是怎样的.

网友A:
比较烦的公式

i=C*duc/dt,既,电容的零状态响应的电流(i)等于它的容值(C)乘以电容上的电压(uc)对时间的导数(t)。

楼主:
是直线这个我知道

公式也知道⊿Vc=I*⊿t/C,不知单位如何,是否1V=1A*1S/1F

网友A:
单位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