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51如何测试函数的执行时间

楼主(2007-11-09):
请教用keil ,如何能测试函数的执行时间,我要在每100ms的定时之后做一些相应的检测如,键盘扫描,AD转换检测,然后计数1秒,如果仍然按10个100ms毫秒计数1秒的时间,可定有不小的误差(声明电路不是本人设计的,没办法只有照现有的电路编程序)

网友A:
函数入口和出口加个定时寄存器保存和计时, 如何

楼主:
能指教的具体点吗!

网友B:
可以把检测放到定时器里面去

网友C:
随便说说

C51里有个性能分析仪功能,可以显示函数的执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