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延时子程序仿真时怎么停下来?

楼主(2007-11-09):
我刚开始学习汇编语言,自己编了个延时的子程序,汇编没有问题,可一仿真运行的时候就停不下来,程序如下:
ORG    0000H
DELAY:    MOV    R7,#5
DEL1:    MOV    R6,#2
    NOP
DEL2:    DJNZ    R6,DEL2
    DJNZ    R7,DEL1
请各位大虾帮我分析一下,程序为什么停不下来啊?

网友A:
这样试试

ORG 0000H
    JMP  BEGIN
ORG 0040H
BEGIN:
    CLR  EA
    MOV  SP,#70H
MAIN:
SETB  P1.0
CALL  DELAY
CLR   P1.0
CALL  DELAY
JMP   MAIN

DELAY:    MOV    R7,#5
DEL1:    MOV    R6,#2
    NOP
DEL2:    DJNZ    R6,DEL2
    DJNZ    R7,DEL1
    RET

END

网友B:
DJNZ R7,DEL1后面的程序没有定义

ORG    0000H
DELAY:    MOV    R7,#5
DEL1:    MOV    R6,#2
    NOP
DEL2:    DJNZ    R6,DEL2
    DJNZ    R7,DEL1
WAIT: SJMP $  ;// 这里设断点

楼主:
回复2楼

感谢二楼的帮助,这个方法还是不行啊!不过还是要谢谢你啊!

楼主:
回复3楼

呵呵,多谢啊 ,这个方法果然奏效,能给我讲讲具体的原因吗,是不是在设置断点时就用SJMP $指令就可以啊?

楼主:
回复6楼

呵呵,是啊,好多问题都想不明白!以后要请各位多多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