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器件有最大频率约束,有最小频率约束吗?

楼主(2009-04-05):
也就是说一般器件,比如ZLG7290,都会要求速度不能太快,那太慢可以吗?

网友A:
没有,只要时序正确

网友B:
505说得不错,估计是时序的问题,40KBPS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没,1年发一个时钟都可以。

网友D:
有的器件有

如果频率太低,器件认为死锁,会自动RESET

网友E:
有的,建议10khz以上

特别是smbus兼容器件

网友A:
从协议上来说没有时限

但要具体器件具体对待,以数据手册为准

楼主:
zlg7290有最慢速度要求吧?

数据手册上的表格里写着最大32KHZ,最小2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