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基准电源有哪些

楼主(2009-04-05):
请问大家可作为基准电源的芯片有哪些?2.5V的有哪些?谁可做7135的基准电源?AD780可以吗?MC1403是不是只能做DA转换器的基准电源?

网友A:
建议LZ自己先去网上搜索“基准电源”

至于“7135的基准电源”,这个要求不高的,随便找个即可,比如常见的TL431等

而4位半或更高的万用表,那就得比较讲究了(但也有很多低端的4位半表用廉价基准的)

网友B:
拆机用过一颗lm336-2.5,感觉挺好

网友A:
老王,才3位半的表头,你想用什么基准呢???

而且,2.5V的基准大多都是一回事

网友A:
晕菜,原来是我糊涂了,而且还半天都没反应过来

7135是四位半的:-)

网友C:
基准点源很多

基准点源很多啊,2.5V的有;on公司的-LM285系列;MC1403系列;NCV1009D;TL431系列;TI公司的有-REF2925;REF3025。

楼主:
谢谢大家相助!

网友D:
AD780

好象精度很高,1.25V的

网友E(2014-03-21):
AD680JR  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