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 99SE 问题(急)

楼主(2007-11-09):
下图是单片机的电源部分,J1是12V输入端,我在制作PCB板时,当进行到网络表时提示有两个错误,请大虾分析原因,小弟讨教拉!!
期待回复!!!!!1

楼主:

原理图如下

楼主:


网友A:
在PCB库中将二极管两个脚的A,K改为1,2

楼主:
回AWEY

away:
    非常感谢!!小弟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中情况出现啊??
    求教拉!!
     谢

网友B:
我想是原理图元件与PCB元件封装不对应

网友C:
PCB中A,K编号,原理图可能是1,2编号,对应不上

网友A:
PROTEL 99SE 的老毛病

网友C:
这不是PROTEL的毛病

网友D:
老毛病了。

我也见过。呵呵

网友E:
是原理图与PCB封装的 引脚对应不上

可能你PCB封装的引脚是A.K
而原理图是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