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15针端子,有好的方法吗

楼主(2009-04-06):
需要手工测试15针端子的断路和短路,并且要用LED显示15针的状态,有没有好的方法,一直找不到好的方法,使用二片C52,但是没有办法让它们同步,端子接入也需要判定,整个时序不好一致,有没有人有好的办法,指点下,做断路测试一片就可以,小程序,但是要测试短路真的比较麻烦

网友A:
一片51就可以了

楼主:
每针都需要一个LED显示

需要说明一下每针都需要一个LED显示,

楼主:
已经搞定,不过有BUG

已经搞定了,不过有BUG,如果开始的时候端子插上短路到测试座子的测试针的话会出现误判,谢谢回复,技术无止境!

网友B:
很简单,去买个测网线通断的参考下

实际上就是个脉冲发生器 + 一片4017   + N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