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直流电机方案

楼主(2009-04-06):
单片机89C52的,要控制四个直流电机A,B,C,D.计划通过电路或编程的方式产生PWM正弦波,四个电机的分别操作不同的动作,也就是说每一次只有一个直流电机工作,其于三个待机状态.工作可以分为连续和单步两种,且单步的在上位机上可以实施任何一步。四个电机规格是两种,配合不同的编码器采集电机的数据反馈给单片机,从而控制电机的运行,电机的状态运行,待机两种状态!直流电机是微型电机和**蛋一样大小的。通过对每一个电机的时间控制来确定每一个动作是否到位。其中A/B分别是角度计算,C/D分别是距离的计算。每一个操作都可以通过上位机控制并设置相关的参数。

原型机主板上面有5块单片机!,貌似一主四从!

电机我选的是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电路是现成的。
电机的电压24V,电流小于1A,转速300---1000转,电机最好有通轴,即前段接传动装置,后端连接编码器。
驱动电路与之相配套。
目前我选用的编码器是 omron E6B2-CWZ6C,600rpm,

大概的价位是多少 ?国内那种品牌比较的好 ?

我想通过编码器采集直流电机的转速,通过单片机主控电路对直流电机进行控制,使得电机可以正反转动。

继续更新中

问题
1--->一个单片机可以控制四个电机吗?产生几个PWM才可以控制这四个电机?
2--->硬件电路怎么设计比较好?直流电机要正反都能控制,系统需要的!
3--->通过RS232和PC机通讯,上位机的软件要能对这一套单片机系统进行参数设置?

有高手请指点一下。

2009年6月2号
要做到精确控制必须要加编码器,对电机的运动参数实时处理,再通过PID闭环系统控制。

网友A:
小Case,设计的好的话四个一起动都没问题

“每一次只有一个直流电机工作”那就太容易了,一路PWM即可...

不需要什么“强人” ,如果你这都搞不定,那只能说你还没真正入门

网友B:
分时控制再多问题也不大

网友C:
同意2楼砖家......

楼主:
有信心了!

有信心了!目前也只是前期准备阶段,所以的好好的求证。产生的数据量不大,软件产生PWM应该也是可以哈,硬件也可以生成pwm波形。所以先得把硬件电路设计出来。

网友D:
确实容易

确实相当于单路PWM

网友E:
搜索“四轴飞行器”

的设计资料做参考。

楼主:
继续搜索中!

继续搜索中!

网友F(2009-11-01):
设计不难 定型很难

网友G(2013-08-10):
这个贴挖的--------这个产品基本转型了,现在的步进电机都是通过MCU的PWM加一个驱动IC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