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TL转232电平,用分立元件能实现吗?只有1根信号线

楼主(2007-11-10):
   单向,MCU一个引脚输出TTL电平,不用接收。
   232端可以是任意能接收232的设备

   如果是双工的,用分立元件作TTL和232转换是很容易的,单工的232转TTL也很容易的

楼主:
注:只有1条线,共地只能用屏蔽层了

网友A:
只有TXD一根线???如有地当然是可以的~~~俺好象没听明白

网友B:
分立元件当然可以

用屏蔽层共地,得看你的使用环境和传输距离了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原来是从232发送端窃电

现在没这根线了,这负电从哪里搞呢?

网友D:
好像是楼上的意思

网友E:
单线可以,但不能按232电平传输

232端可以是任意能接收232的设备
--要想串口窃电的话就不能是“任意能接收232的设备”,必须是“有标准232电平输出的232设备”,否则“窃”谁的电呢?

楼主:
谢谢

   设备端的接口是一个5芯接头,其中4根是USB用了(USB电缆用现成的,所以地线不能用屏蔽线)

  USB是和电脑通讯的。有些场合要把数据发送到其它设备(有3线制的232),USB不方便,要用232,但接口只剩一根线了,即图中J3的第4脚

  现在不想把电平转换的电路放在电缆中,想直接放在设备的电路板上。还有关键的是不想用232电平转换IC。

楼主:
如果不能实现,只能两条电缆都要自己做了,USB电缆不能用

   如果USB的地线也用屏蔽层的话,用专用电缆,就很容易解决

网友E:
唉,既然用USB口,那为什么不再虚拟个串口啊?

干嘛还用DB9的串口呢???

楼主:
哈哈,和电脑通讯用USB

    和其它设备通讯呢? 基本都是232的

网友E:
那就不要省这几块钱用个232啊,总得有一个要给别人窃电的

不然都想从总线窃电,窃谁的啊???

网友B: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是否仅仅是想将此TTL的电平的信号变成±15V的232电平?

是的话,如果你的电路板上没±15V的电压,用IC可能是最省事的。

网友F:
楼主意思的确不明

但我觉得既然5芯USB中有电源和地线及TTL发送信号线TXD,要接RS232设备时,中间串联一内置MAX232芯片的装置,再由这装置与任何RS232设备通讯,不就很快搞定了吧?

楼主:
说得很明白了

   接口处只有一根线出去,不用232芯片,把TTL转换成232电平

   电缆里面只有线,不想用器件

网友F:
那你得整负电压生成电路

RS232只有在< -6V 时才能认为是1,大于6V时认为是0,你TTL电平变换成与RS232兼容,没有负压驱动,不可靠,用分立件做负压生成电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