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真牛X

楼主(2009-04-07):
KEIL里怎么实现全局变量地址连续分配: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定义全局变量,能否让全局变量的地址分配连续。如:
HeatWireType1 idata m_st_Heat1;
HeatWireType2 idata m_st_Heat2;
U8 idata m_u8BuzzOnTime1;
 U8 idata m_u8BuzzOnTime2;
 U8 idata m_u8TmepOver1;
 U8 idata m_u8TmepOver2;

怎么能让学些变量用连续的一段空间呢,我看。MP文件分配是按变量名字分配的,不是按定义位置,很头疼~  很多编译软件都是按变量定义顺序分配

网友A:
把它们放在一起,弄成一个结构体啊。而不要依赖编译器。

网友B:
用结构体不行吗?

网友C:
哈哈~~~还是菜农手快~~~

网友D:
很多方法!

1.如果是C51,采用绝对地址定义,如: int temp _at_ 0x88;
  将变量temp定义在0x88地址开始处
2.最通用的,不管是C51还是ARM的,将需要定义成连续地址的变量采用结构体放在一起,地址就是连续的

楼主:
噢噢噢噢

定义结构体我知道,可能是我没说明白,定义结构体,那我的程序可读性下降,我不想牺牲这个。
用绝对地址我也试过~~~  指定以后会报溢出错误,说和堆栈冲突,所以我就不敢用觉得地址了,我用过其他的编译器,给全局变量的地址都是那你定义的连续下来,自己看了51的,是按变量名字母先后顺序来定义的。

有没有这个一个关键系,从下面开始。地址连续定义全局变量

网友E:
若这些变量没有什么内在关系的话,别太刻意去让它连续存

反之若其真有内在联系,自然会联想到结构的使用。

网友B:
热电源手太快。。。

使用结构体+宏定义的方式也不会降低可读性。

楼主:
连续操作,节省空间啊

我是想对他连续操作,比如加减,我只写了一段加减函数。如果单个分开,我程序里要分14次操作。

如果能连续分配一个地址就好,我从第一个地址开始进行加减操作,然后地址加1找到第二个,还是同样的操作语句。   如果把14个都放一个结构体里面,程序没有可读性了,这些是没有联系的变量,但是我设置的时候都要加减。

我是这么操作的,如果分开就要找14次~~  程序量增大,现在已经有4044字节了,一共4K

*((S8 idata *)(&m_st_HeatTemp1)+m_st_LedDisp.u8TwinklePos1) =
*((S8 idata *)(&m_st_HeatTemp1)+m_st_LedDisp.u8TwinklePos1)-1;

if(*((S8 idata *)(&m_st_HeatTemp1)+m_st_LedDisp.u8TwinklePos1)
< u8fMaxMin[m_st_LedDisp.u8TwinklePos1][1])
{
*((S8 idata *)(&m_st_HeatTemp1)+m_st_LedDisp.u8TwinklePos1) = u8fMaxMin[m_st_LedDisp.u8TwinklePos1][0];
}

楼主:
我再补充一点,怎么看全局变量分配的地址,具体地址

高手回答下~~ 多谢~~  好迷糊~~

网友A:
你这个可以定义个结构体,然后用结构体数组啊。有联系的

楼主:
不降低程序可读性~~ 不降低~ 不降低~~~

都定义到一起降低程序可读性,维护性,改起来麻烦,容易出错。

 有没有不降低程序可读性的方法,大家一直说的都是结构体,你把一些不相关的数据放结构体有意义吗~~  解决了一个问题,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F:
可读性?

分开反而有可读性了?
一个程序里面一大堆孤立的变量,这个程序的可读性本来就够X的.
再加上你为了效率,代码写成这样,不用结构,还好意思谈可读性吗?

实话,虽然难听.

楼主:
看来我还是没有说清楚~~

我是定义了三个结构,相关的已经放一起的。控制电热丝1的是一个结构体,控制电热丝2的是一个结构体,3又是一个。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让这三个连续分配呢?    把控制三个电热丝的所有变量,都放在一个结构体,你觉得可读性会不会差些?

我为什么要他们连续,因为三个结构体里的参数都要修改,我修改是用下面一句
*((S8 idata *)(&m_st_HeatTemp1)+m_st_LedDisp.u8TwinklePos1) =
*((S8 idata *)(&m_st_HeatTemp1)+m_st_LedDisp.u8TwinklePos1)-1;

if(*((S8 idata *)(&m_st_HeatTemp1)+m_st_LedDisp.u8TwinklePos1)
< u8fMaxMin[m_st_LedDisp.u8TwinklePos1][1])
{
*((S8 idata *)(&m_st_HeatTemp1)+m_st_LedDisp.u8TwinklePos1) = u8fMaxMin[m_st_LedDisp.u8TwinklePos1][0];
}

我先取电热丝1的地址,然后进行减法操作设置,如果按键设置下一个,m_st_LedDisp.u8TwinklePos1++; 这样我的加减程序是通用的。但这要求三个地址连续,也就是用的是C,里面是用汇编的细想。
你觉得这样做是否能省略一些程序?

网友A:
都说了,数组啊……数组是连续的。数组的每个元素是结构

每个结构体负责一个东西,多个相同的结构就可以构成一个结构体数组了啊。

网友E:
既然有“1,2,3”为何不用单元为结构的数组呢?

楼主:
你也说了,多个相同的结构

三个电热丝有些里有风机,有些有水泵,控制时间都不同,变量类型也不同,你说这种情况,能否放到一个数组里?

楼主: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

其实我想知道的是,KEIL里有没有这么一个关键字
#PRAGMA 。。。。。。
这样之后,下面的变量我给你连续分配地址。

楼主:
。。。

三星8位,AVR,松翰的,都是按变量定义位置,来分配地址的,就这个鸟KEIL,我看了MP文件,按变量名字母顺序分。

网友E:
若是这样,就别考虑什么“连续操作”,因为本来就不“连

网友A:
就是,变量类型都变了,又如何统一操作???

既然要统一操作,必然要是一样的结构。

一开始就跟你说了,不要依赖编译器,否则你的程序的可移植性会差,可读性也会很差,因为别人很难看明白,为啥可以这样操作?
因为你暗示了编译器应该要给连续声明的全局变量连续分配地址这么一个前提,但是事实上,C语言中并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
读程序的人会更晕。

有时为了可移植性,连结构体都不能用,因为牵涉到大小端、对齐、填充等等问题。
而只用字节型数组,但是可读性会下降。

网友G:
额 为了大小端问题

在涉及双字节 4字节地方有#if #else #endif 条件编译 可以直接移植的.

网友H:
人们都是定义结构体提高可读性

网友G:
不懂为什么定义结构体降低可读性

网友I:
分配在一起有什么特殊的用途?

分配在一起有什么特殊的用途?

网友J:
帅锅,结构体里还可以定义结构体啊,何必这么小心眼

网友K:
哇,LS的霉女 圈圈的FANS? 好博学耶...

网友L:
楼主的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么??

楼主:
可读性可以针对自己~ 别人看不懂最好~

这么想大家会不会骂我,呵呵~~  computer00兄弟~~   我说的可读性是给自己看的,自己改来方便,不是给别人。

现在我就要求编译器这样分配,有时候我就这么操作,编译后看一下生成的内存映像文件,然后搞几个特殊操作,就是为了让你看不懂。

其实我的主要目的是减少代码量,一共4K的程序量。已经4004了。

还有我想问一下如何让编译器如何实现某些变量连续分配,就是说能不能定一个关键字  #PRAGMA。。。。。。  然后下面的变量我给你连续分配,地址不管,连续就行。

网友A:
俺啥也不想说了……

网友M:
KEIL很方便,如图

当然结构体是通用方法,KEIL还可以直接定位,用_at_关键字...

网友N:
Keil没那么笨。

这么简单的事。程序下相关位置写下:
#pragma  ORDER

或者在“Options选项/C51标签页”内选中“Keep Variable in order”复选框。(默认值是NOORDER即按照混列算法。)

ORDER命令控制C51编译器将所有变量按其在C51源程序中的定义,顺序安排在存储器中,该命令禁止C51编译器的混列算法。

所以,你要编译器如何安排全局变量位置,仅仅取决于你的源程序定义全局变量的位置。

网友O:
卖公**蛋了。

网友P:
给个笨办法,未必能提高可读性

char Buff[10];
#define name0   Buff[0]
#define name1   Buff[1]
#define name2   Buff[2]

  ......

网友Q:
呵呵,公**蛋是蛋蛋生的吗?

网友R:
估计LZ想把**程序的人绕进去,结果把帮忙的人和自己都绕

哈哈哈哈。。。。。。。。。。

按照28楼的建议想想吧!先定义一个结构体,命名为operation_struct,再在这个结构体中按照真实的含义定义几个嵌套的结构体,比如temperature_struct, moisture_struct, altitude_struct等等,然后在嵌套的结构体中进行操作,这样所有的方面都照顾到了,呵呵呵。

网友C:
晕,楼主想的比俺还怪异

网友S:
菜鸟继续学习中

看了各位大虾的回答,很是受鼓舞。
继续努力。
现处于潜水期。
(争取早日达到可以提问的水平啊)

楼主:
33楼,我顶死你

33 34楼牛X,直击问题中心点~~  是中心点~~~    其他人的回答也不错,不过都不是直接回答问题。   33 34楼的答案,简单,明了。

    大家觉得呢~~~  33 34楼是不是非常直接的回答了问题。而且没有多余的话,没有说你这样做到底为啥,你这样做不好。
   我就喜欢这种回答方式。  可能和我平时的习惯有关,比如我去买东西,那人说你买他干啥,说了种种原因道理,我没理他。到另一家买,直接给我,我拿货走人。后来知道第一家没有。

网友T:
用个 at 不就行了吗

楼主:
用AT不行·

楼主:
点快了

其他的都是自动非配,你指定地址,一个可能没问题,多个就冲突。不知道 你冲突哪个栈了。  编译器提示。

网友U:
这种时候没有什么更多的办法

1:定义绝对地址
2:定义成数组
3:定义成结构变量

网友V:
指针数组~~

网友W:
为什么呢?

网友:
指定地址

volatile unsigned int xdata voltage _at_ 0xFE40;
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X:
怎么使定义一个的变量在下次开机时同样显示当前数

最近看了别人用汇编用24c02写了开机计数通过数码管显示的程序,心里想用C写下这样的程序,现在就是这个问题,等下次开机时这个变量值就丢失,请问大家有更好的定义方法!

网友M:
关机时保存,开机恢复

网友A:
大部分MCU系统是直接断电的,因此要做到实时保存的话,

要做调电检测。如果数据不是经常变化,也可以每次变化时写入到2401中。

网友Y:
用汇编得了~~

肯定可以连续,更可以减少代码,,

网友Z:
无稽之谈!!!

网友AA:
结构体数组嘛

结构体数组嘛,好好看看c语言吧

网友AB:
编译器按名称顺序分配地址,那干脆就把名称改为连续的不

例如:

computer00_1
computer00_2
computer00_3

网友AC:
强制转换

定义个数组,长度为各结构体相加,
然后强制指针转换

网友AD:
用结构体

网友AE:
垃圾贴,...这么简单的方法,用一个数组不就行了

网友AF:

确切说,就是一个垃圾帖,
1.帖子名字很大,
2.其实问题很小.

3.不懂软件工程乱用名词.
4.keil增加大小优化,代码大小会更好.

网友AG:
俄 我吐了~~

真无聊
楼主为了让别人看不懂自己的程序
煞费苦心~~

网友AH:
结构体

用结构体定义

网友AI:
无聊

楼主真无聊.....

网友AJ:
呵呵

  那你还是用汇编写吧 不要用C了 用了C就不要过多考虑本来是汇编级别处理的事情

网友AK:
楼主吃饱了撑着

程序优化不应该是往这里下功夫,一知半解又想搞自认为的创新,水贴……

网友AL:
用保留段和指定地址

就行了。

网友AM(2009-05-09):
哈哈 21IC的高手们也解决不了了!!!!

网友AN:
想不通就不要再扯了

大家都说了不同的方法,想不通就不要再扯了.

网友AO:
建议

建议声明一个结构体,然后定义3个结构数据分别控制电热丝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