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控制电路中P-MOS的几个不理解的问题

楼主(2009-04-07):
问题都在图片里,又做过这方面的DX帮忙解答一下,小菜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2012-11-10):
太复杂了,都没有心思看下去了。。

网友B:
提出这样的问题,电路图看懂了吗?

网友C:
1、可以肯定的说:接不同电磁阀,电流值肯定有变化,这个是看电磁阀的线圈电阻的大小;另外,你必须计算整个电路中的电阻值,再计算得出2.5A电流时,检测电阻的标准值,这是个典型的电路计算呀;此处,建议你用三极管做电磁阀的开关控制,应该简单的多,且控制也容易的多;

网友A:
4# zf_015820 看到了吗,电磁阀的开启功率有48W,工作功率有36W,这个时候有MOS还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