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pecl 端接等效电路

楼主(2009-04-07):
请问如何等效的谢谢!

网友A:
看戴维南等效定律。

网友B:
三角形和星形变换。

网友B:
注意,电源端是短路的哦。

楼主:
具体点可以么?

具体点可以么?

网友A:
这个图画得有点问题

下图变换后,那个R3应该不是一个50欧姆的电阻,而应该是一个1.33V的电源。

一个电阻分压电路,分压输出端相当于一个电压为分压值、内阻为两个分压电阻并联的电源。

楼主:
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图

R3为50ohm 是对应3.3V的情况,2.5V是R3为18ohm

这东西是怎么推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