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问题

楼主(2007-11-11):
我是单片机初学者,想请教个问题,谢谢各位大哥的帮忙;
P0口接有地址锁存器74LS273或74LS373的情况下,为什么273的连接是ALE信号经过个非门才接入273的CLK;而373却是ALE可以直接接G端啊?
谢谢各位大哥的帮忙;
我查过资料,273与373都是高电平有效,低电平锁存啊!

楼主:
RE

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我知道这问题太幼稚了,但我真的不懂,
麻烦各位路过的大哥,给点提示,谢谢.

网友A:
RE

对273来说,1(CLR)脚必须接高电平,ALE信号经过反相后接11脚(因为单片机的ALE信号是以下降沿方式出现)
对373来说,1脚接低电平,保证使能,11脚直接接单片机的ALE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