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完成我要的这个功能吗?

楼主(2009-04-07):
我需要做一个小的仪器,可以测试PCB板上某个点的线路(也就是与之连接的电阻,电容,线路)是否正常。
想法是这样的:
仪器有两端,一端连接测试点,一端连接地。
这个仪器和电脑相连,电脑指挥仪器产生连续的正旋波,仪器通过测试 待测点的电压 和 电流 并将值返回给电脑。电脑会根据整个正旋波周期内的U/I值,在U/I的xy坐标平面上画出测试的波形图。 后续我会在测试时保存一个OK的图形,然后让待测出的图形和OK的图形比对,看是否ok。(这部分应该会在电脑上实现的)。

上面的功能能够用单片机实现吗?

网友A:
当然可以。只不过好像有点复杂,不是想得那么简单

网友B:
同意3娄的

网友:
应该可以实现

以前做个一个用DA来产生不同频率的正弦波,通过一个传感器后,采样传输到上位机。通过与上位机进行通信。上位机通过FFT来检测采集到的波形频率。

来验证传感器是否波形失真,还有滤波效果。

  当时是用来做心电传感器器的自动测试工具。

网友C:
这样的装置成品化的几万到几十万不等。。

不属mcu的范畴。。人手测用万用表不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