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让LCD1602的背光自动延时关闭?

楼主(2007-11-11):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怎么能让LCD1602的背光自动延时关闭?

1.软件上通过定时器设定,检测按键动作有多久没有发生,然后关闭背光;

2.通过硬件连接;我记得在一本书上说过,可是忘记哪本书了,好像是通过电容充放电来控制的。

希望能做成像手机屏一样的效果:
在一个固定时间内,若没有按键动作,则会自动关闭背光;

谢谢!

网友A:
有按键给某个变量赋值,然后间隔减1,到0关闭

楼主:
ayb_ice,谢谢你的回复.

ayb_ice,谢谢你的回复.

我想了好久,也没想到你的办法啊.
我总想用定时,但又可能影响到其它显示.
你所说的方法挺简洁的.我去试试了.

网友B:
搞个变量,如果不为0,就每隔一段时间减1

如果有按键按下了,就给这个变量赋一个比较大的值.

当变量减到0时,就关闭LCD背光。

楼主:
程序中有JB K1,$等待按键按下的语句怎么处理好呢?

谢谢各位!

那么请问:
程序中有  JB K1,$      ;等待K1按下
这样的语句, 那怎么处理好呢?

网友B:
那可以在等待的过程中减1.

网友C:
dd

这样等待别的事情很难干了.

楼主:
那可以在等待的过程中减1?

那可以在等待的过程中减1?

*-*-*-*-*-*-*-*-*-*-*-*-*

JB K1,$    ;等待K1按下

可是此时它只认K1按下的动作, 别的什么都不理会的啊?

网友C:
dd

改下不就行了多加几句话
dd:
    这里加背光判断
    jb k1,dd

楼主:
不会那么简单吧?

改下不就行了多加几句话
dd:
    这里加背光判断
    jb k1,dd

?

网友D:
给个例子看看,不知可行吗?

/*---------------------------------------------------------*-
 * 函数名称: SystemTick()
 * 函数功能: 系统时标.任何任务执行时间都不能大于系统时标.
 * 说     明: T0的低位计数器为自动加载.    (系统时标为15mS)
 * 当前版本: 1.0                 * 取代版本:
 * 作     者: WSL                 * 原作者  :
 * 完成日期: 2007-07-31             * 完成日期:
-*---------------------------------------------------------*/
void SystemTick(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PRELOAD_mS_H;
    KeyPad();

    // LCD背光控制,点亮15S
    if (++BLK_timer >= 40*15)
    {
        BLK_timer = 40*15;
        BLK_CNT = 0;    // 关背光
    }

    LcdDispEn++;

    if ( TimerEn )
    {
        NewTime.millisecond++;
        if (NewTime.millisecond >= 40)
        {
            NewTime.millisecond = 0;    // 1s
            NewTime.second++;
            if (NewTime.second >= 60)
            {
                NewTime.second = 0;        // 1m
                NewTime.minuter++;

                BLK_CNT = 1;
                if (NewTime.minuter >= 60)
                {
                    NewTime.minuter = 0;    // 1h
                    NewTime.hour++;
                    if (NewTime.hour > 24)
                    {
                        NewTime.hour = 0; // one day
                    }
                }
            }
        }
    }
}

在程序的其它地方运行
BLK_timer = 0;    // 点背光
就可以了.

楼主:
......可是又怕影响了LCD的显示.

想用定时器,一有按键, 就启动定时.可是又怕影响了LCD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