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多任务实时内核 邀请您一起来实现

楼主(2009-04-07):
各位工程师,

    您好,我叫丁立星。

    我在大概7年前接触嵌入式操作系统,随着使用慢慢加深了对其内部原理的理解,然后开始构想自己实现一个多任务内核。

    前段时间工作比较轻松,我利用空闲时间完成了第一版实现,而且设计目标从最初的一个内核转变为包含多任务实时内核的嵌入式开发套件。目前,其相关源代码和资料都公布在sourceforge上,项目网址为:JDSoE.sourceforge.net。

    我做这件事有几个目的:
    1、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
    2、藉此结识一些技术上能够交流的朋友
    3、推广普及RTOS的实现和使用技术
    4、为嵌入式开发提供一种开源选择

    然而,与设想情况相反,我在多个论坛上发出的参与邀请都没有什么反应,甚至难得有技术交流。时间长了,我自己也受到影响,但是我还是不甘几年的想法和实践就这样不了了之。所以到这里来寻求帮助,希望能在此对JDSoE进行宣传,为有兴趣者提供交流环境乃至推进其开发。而且,如果能够确保JDSoE持续开源,为促进它的发展和推广,我可以放弃对其拥有的权利。

    JDSoE的简单介绍:

    JDSoE是一个嵌入式开发套件,它是编译工具、构建脚本及组件库德集合。
    JDSoE的当前版本在LPC2210上完成调试(在LPC2131上进行了移植,使用easyRAM开发板)。使用gmake及一组makefile管理和执行构建。
    JDSoE实现了两个组件库:
    1、vm虚拟处理器(在不同移植平台上提供统一的操作接口)
    2、cm多任务内核(支持最多32个优先级,支持抢占和同优先级任务轮转,不限制任务数量,提供信号量、互斥、队列及条件等任务间通信和同步工具)
    JDSoE以组件的方式管理源代码树。
    它现在又很多不足,需要您的支持。

    您可以通过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howfiles.php?group_id=254798&package_id=312521&release_id=665728下载JDSoE。

    我的联系方式(上班时间不能上网,见谅)
    msn:ayeh_dd@hotmail.com
    email:ding.lixing@gmail.com

楼主:
坐在沙发上等

网友A:
UCOS-II不是很好吗

一般的水平也很难写出UCOS-II这样的了.
裸奔一般都可以搞定项目了,如果裸奔架构好,管理任务也很方便的,程序维护都可以类似OS的效果,我不研究那玩意几年了,现在总在思考裸奔架构...

楼主:
呵呵

了解RTOS对写裸奔程序也有帮助的

网友B:
如果不能通过权威机构认证,写的再好也不过是个“玩意”

中国大学里研究uc/OS的教授有的是,写的源代码分析教材也不少,内容非常吸引人。

我喜欢看北航出版社出版的 任哲老师写的关于UCOS-II源代码分析的书。既有概念讲解,又有代码分析。一清二楚。

LZ 还没同时做到这两点吧。

网友C:
现在写RTOS是生不逢时了

   基本上市场上流行的都是90年代初出来的,楼主有足够多的时间还不如去开源社区混,或者写一些跨OS的一些嵌入式构件:键盘模块,LED模块、LCD模块、EEPROM、UART、CAN、 DIO、AIO等,让这些构件跨OS或者编译器运行,这样让8 - 32位的MCU开发变得足够简单。最近看了salvo的程序结构觉得很有意思,使用不同的编译器都可以干活,问题是极度复杂。

网友D:
答复楼上两位

两位的意见都挺对的,
第一,缺少对rtos的分析和介绍
第二,要向移植通用化发展

但这都要有人做,需要时间。所以才请大家一起来。
另外,对于ucos及相关分析书籍,ucos有几个硬伤(不支持同优先级、互斥占用优先级等等),书籍多是对代码实现逻辑的解释缺少rtos设计思想的分析。

我在这问一个问题,看那位能够解释一下:
互斥一般采用优先级继承的方式作为解决优先级反转的一个工具,当发生继承时内核应当作哪些事?

网友B:
没劲,把简单的事情弄那么复杂。

天花板协议。

我也问LZ个问题:去年wxj1952“一道题终结OS/非OS之争”3000元求解,最后没有一个人能解。(其实答案是用OS解决的,很简单。但是裸奔很困难。)

   请真正懂OS同步、互斥机制的高手来解一下。把3000元拿走。(名誉上)
看看七年学到手了什么。

网友E:
冷嬷嬷啊,不能这么不要脸的吧

最后没有一个人能解。不要脸到了如此程度,难得啊。

小衲看过那个帖子,也说说:
1) 至少一半的人可以用裸奔做出
2)用OS能解决的,裸奔一定能解决
3)因为你们不懂裸奔,所以你们看不懂高手使用用裸奔的原理,而且唧唧歪歪的谩骂,把技术问题变成了人品问题,到现在仍然恬不知耻。
4)你们不知道 os 一直在中断,所以,要求任务不能中断,你们一直用你们的 软打断胡搅蛮缠代替硬中断,无耻伎俩。哈哈,mcu上真正没有硬中断而实现多任务,os 做不到了,只有裸奔才能做到。

一个可以用简单硬件实现的流水灯,被你们吹嘘成不得了的技术,中国人不用美国的 os 就做不出来,哈哈哈, 我给了你三种方案,连中断都没用,你怎么不出声了?

"其实答案是用OS解决的,很简单。但是裸奔很困难。"  这是世界上最愚蠢无知的说法,也只有你们这些连 os 有没有中断的烧饼们才能说出。

网友E:
冷嬷嬷啊, 你有没有种

把你的“最后没有一个人能解“的题,贴出来,说清楚是软打断还是硬中断,拿出3000元,然后由斑竹们或是由大家评判?敢不敢?如果斑竹们或是大家一致评判 os 可以做到,而裸奔做不到,小衲愿捐出10,000元香火金。

因为你们的水平实在太低而且够无耻自我评判,所以你们当然要说“最后没有一个人能解“,否则不就得付出3000元?事情过去了,大家没与你们计较,不料你们居然无耻到把“最后没有一个人能解“当真的地步,哈哈哈。

你们敢不敢接受大家的评判?

网友A:
又要变质了

那个问题我根本就没有兴趣...
当然也可能搞不定.

网友F:
从理论上讲os实现的,裸奔也能实现。

裸奔能实现的,os不一定能实现。(超实时系统)

最实时系统,就是fpga、asic。

裸奔扩充多了,就是os,os扒光了,就是裸奔。

没有绝对的界限。

至于lz的os,早死早超生。
早30年,是机会,现在就是垃圾。

网友B:
王会计说的没错。

“从理论上讲os实现的,裸奔也能实现。”
******************************************************************
OS不过是一种工具,化繁为简的工具。

例如下面这道简单的问题,OS平台上“盖这个楼房”,“菜鸟级初学者”只需要10分钟。

裸奔却需要“拔尖高手”。没有一上午大概不行吧。——时间是最昂贵的产品。

像highgear这种不入流的“高手”,恐怕一年也不行,或许要一辈子。嘴上可是LINUX大牛啦。

一道题终结拥OS与反OS之争

 这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例子。实现目标:

1、用单CPU做一个精确的时钟。
2、以此时钟为基准,每秒钟运行一次一个500ms开销的任务,设其为F05()。
3、每分钟到达时,运行一次另一个独立任务,运行开销2.8秒,设其为F28()。

要求:2任务独立不相关,运行时间连续。(如若看门狗触发,千分之一中断恢复时间忽略不计。)

叙述一下这个题目的意思,当每分钟到达时,任务F282运行,这段时间软件耗费2.8秒,这样时钟的秒位任务F05肯定要丢数。怎么解决?

网友B:
highgear欠学长1000元我帮学长讨账!

highgear 如若3天之内“自己”能完成“如此简单”的问题程序求解,我输给他1000元。

不过别忘了,highgear还赖账学长wxj1952的1000元赌资不还?别以为学长走了就可以没事了。

哈哈,输了就跑,这种人....

按hotpower的话“愿赌服输”,到底打算什么时候还账,也给个准信。
攒了一年凑不起1000元?不就是3天的工资么,搞LINUX的大牛不至于这么穷吧。

网友G:
....

都是高手呀,能让俺这从没有编过程序的说一句吗?

时间中断每秒激活另一个中断,在另一个中断中执行F05()。

网友B:
原来highgear的10,000元赌资是冥纸币!

“......如果斑竹们或是大家一致评判 os 可以做到,而裸奔做不到,小衲愿捐出10,000元香火金。”

*****************************************************************
题目已经出了一天,highgear还没点动静。菜鸟10分钟的事情,LINUX大牛却需要做一天?或许一年、一辈子?

咱冷漠从不拿冥纸币糊弄人,highgear如若用裸奔程序解决了如此简单的2个任务,1,000元RMB马上打到你的账号上,咱可不像你,输了就跑。

赶快去求助所长、教授,明天就无效啦。

菜鸟10分钟早就完成啦。还等着highgear大牛拿1,000元,这也太不公平了。一上午时间早就过了,已经输啦。

“时间是最昂贵的商品。”

10分钟 :10个小时的一场对阵。linux大牛highgear 10个小时竟然裸奔不出菜鸟10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还处处找原因,“题目出的不合理,忽悠人....”其实即使让highgear用 LINUX 解决,他也不知道。

哈哈,你管它合理不合理,你裸奔也可以如法**制弄出来一个忽悠人的,照样付你1,000元。

什么时候给了我3个走马灯方案?开玩笑了,马上给你再写一个走马灯方案。highgear 如若能用裸奔程序解决,不是小看你,我愿再付你1,000元!别一天到晚的这方案那方案,裸奔是让你写程序,“方案”谁都会说。

“理论上都能实现。”实际上一个都实现不了。10楼、11楼大牛只会吹呀,吹了半天穷的叮当响,还装大拿呢。

网友H:
无聊。连续2.8s运行的任务不被任何打断,还要保持0.5s的任务

任何单CPU的系统都做不到,windows做不到,linux也做不到。

网友E:
立此为证!

1、用单CPU做一个精确的时钟。
2、以此时钟为基准,每秒钟运行一次一个500ms开销的任务,设其为F05()。
3、每分钟到达时,运行一次另一个独立任务,运行开销2.8秒,设其为F28()。
要求:2任务独立不相关,运行时间连续。(如若看门狗触发,千分之一中断恢复时间忽略不计。)

小衲完成上面所说的,不过评判的由公众完成,冷馍馍不得插嘴,否则你会不断的胡搅蛮缠,不断的改变题意。而且,在一个mcu 上连续运行2.8s,500ms, 不拆分为若干片断,而且不出让cpu,还有如此的白痴!!!!!!!

先来一个简单的吧,还有一个context 保护的(别弄错,不是os, 还是洛奔啊)

#define REG char
typedef void (*TASKPOINTER)();

//depend on CPU architecture
//
#define Redirect(x)
 __sp--;
 __sp--;
 __sp[0] = __sp[2];    //标志
 __sp[1] = *((REG*)(x));
 __sp[2] = *((REG*)(x)+1);

//10 ms interrupt
void Timer_Interrupt()
{
    counter1++;
    if (counter1 >= 100)
    {
        counter1 = 0;
        SetClock();    //由程序员自己安排使用或保护哪些寄存器, 以免冲突。
        counter2++;
        if (counter2 >= 60)
        {
             counter2 = 0;
             if (!busy)
                Redirect(F28);  //返回到 F28
        }
        else
        {
              if (!busy)
              Redirect(F05);  //返回到 F05
        }
    }
}

void F28()  //洛奔下,这个应该拆分为若干小片断。连续运行2.8而不出让cpu,这样的设计愚蠢之至,也只有xwj1952们才这么做!
{
   busy = true;

   busy = false;
}

void F05()   //这个也应该拆分为若干小片断
{
   busy = true;

   busy = false;
}

请大家评判,冷馍馍请闭嘴。如果大家认为完成了,那么请冷馍馍自掌嘴.

难道 21icbbs 水平如此之低,“最后没有一个人能解“?

网友E:
我也晕啊!居然被人说成“典型的脑残题“

小衲还准备了一个更复杂的方案,的确是脑残了。
关于走马灯,我不多说了,两个程序早就贴出了,装盲人没有意思。那玩意连mcu都不用,就能做出来,方案如下:
555,CD4060, 29F64
别再装盲人,也别因为你们不知道原理就胡乱诬蔑。

http://www.21icbbs.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page=1&t=3302320&tp=21icbbs%u6C34%u5E73%u771F%u7684%u5F88%u4F4E%uFF0C%u6CA1%u6709%u9AD8%u624B%uFF1F%u82E5%u5982%u6B64%uFF0C%u4E0D%u5982%u5173%u4E86
相关链接:http://www.21icbbs.com/club/bbs/list.asp?boardid=11&page=1&t=3302320&tp=21icbbs%u6C34%u5E73%u771F%u7684%u5F88%u4F4E%uFF0C%u6CA1%u6709%u9AD8%u624B%uFF1F%u82E5%u5982%u6B64%uFF0C%u4E0D%u5982%u5173%u4E86

网友B:
highgear果然高手啊。

21IC仅此一位能解此题。看来我这1,000元是输定了。

还是18楼圈圈清醒:
“无聊。连续2.8s运行的任务不被任何打断,还要保持0.5s的任务运行

任何单CPU的系统都做不到,windows做不到,linux也做不到。”

圈圈就看懂了“连续运行的独立不相关任务”的意思,两任务互不相关,highgear 凭什么把它们分割成多个小片?!装聪明,所长这么教你的?

根本无解的题目,highgear在那装腔作势“我能解,以此为证....”贻笑大方。

他比圈圈还厉害?比xwj还厉害!比hotpower还厉害?

21IC顶级高手啊。当年没一个人写出裸奔程序,没想到还有一个highgear高手深藏不露,一年半以后才冒出来:“21IC都是笨蛋,你们不会把独立不相关的任务分割成碎片吗?”

“21IC高手都是废物,连这都想不到,关门得了。”

这是哪个精神病院跑出来的?

网友B:
highgear果然高手啊。

“关于走马灯,我不多说了,两个程序早就贴出了,装盲人没有意思。那玩意连mcu都不用,就能做出来,方案如下:
555,CD4060, 29F64
别再装盲人,也别因为你们不知道原理就胡乱诬蔑。”
******************************************************************

高啊。  别人的走马灯程序讨论的是如何8路LED以不同的频率和花样“并发”运行、闪烁的问题。

highgear:“我会!那玩意连mcu都不用,就能做出来,方案如下:555,CD4060, 29F64。 别再装盲人,也别因为你们不知道原理就胡乱诬蔑。”

高!实在是高!
研究什么OS多任务“并发”运行,玩个走马灯用555就行了呗,菜鸟都会。要你们高手有什么用!

两任务并发有什么难?把F05、F28分割成碎片不就完了。嗨,真是14亿人只有highgear一人想到了。

到最后,研究OS两任务如何并发执行的1952出国研究去了,而highgear还在讲习所看大门玩555。

网友D:
冷漠的问题想说明什么呢?

分时执行任务很简单,有没有os都可以,连中断也可以不用。

有种程序设计方法是使用状态机,在不用os时一般通过它来实现分时。
mainLoop()
{
    proc1();
    proc2();
    proc3();
    ……
}

main()
{
    initial();
    for(;;){
        mainLoop();
    }
}
如果不知道状态机算我白说。
每个处理过程不等带任何资源,只有条件合适时才做处理然后进入下一个状态并等待再次被调用。这种设计方法对程序员的逻辑水平要求非常高,维护也比较困难。
之前做过一个产品就是按这种方法实现的,包括DVB协议,GUI,及其他的一些处理,是一个带有网络下载功能的引导程序。

另外,
我最初提问的意图是看看各位用os的,真理解os吗?
知道什么叫优先级翻转吗?
知道任务状态机吗?
知道阻塞和唤醒的机制吗?
当你调用同步api时,知道它每个参数是干什么的,怎样设置符合你设计的要求吗?

不管东西如何,我在动手做事情。可能各位觉得干这玩意就是没事找事,可是我自己高兴,无论是反对或者意见我都会考虑,也不试图把我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谁。
但是,如果那位能够真正看过这“玩意”,交流才更有意义。

网友I:
做技术前,先做人!

网友J:
丁立星朋友麻烦看清题目。

这道题的答案没那么简单,如若你想的状态机,别人早做出来了。别人并不是都不如你,什么都不懂。你可以问一下HOTpower,他对这道题的看法。如若太简单,就不会写到国际教材上了。
您也打算写一本国际教材?佩服。

至少应该先计算一下,这道题目要求是可调度的吗?计算公式知道吧?

并不是什么任务要求都可以上来就解,就状态机什么的。不可调度的多任务系统根本无解,您还花时间?

一道题终结拥OS与反OS之争

这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例子。实现目标:

1、用单CPU做一个精确的时钟。
2、以此时钟为基准,每秒钟运行一次一个500ms开销的任务,设其为F05()。
3、每分钟到达时,运行一次另一个独立任务,运行开销2.8秒,设其为F28()。

要求:2任务独立不相关,运行时间连续受限。

叙述一下这个题目的意思,当每分钟到达时,任务F282运行,这段时间软件耗费2.8秒,这样时钟的秒位任务F05肯定要丢数。怎么解决?

网友D:
re 学生D 朋友

冷漠的题目我觉得大概还是理解的。

简单说一下思路:
1、初始化的时候设置好Timer,并提供一个读取time的接口。此timer相当于一个wallclock。
   完成其他初始化工作。
   之后进入循环。
2、任务一:
    状态1,记录wallclock保存在一个变量中然后进入状态2
    状态2,比较wallclock与记录时间的差,如果达到设定时间进入状态3,否则继续;
    状态3,把任务拆成多个子步(我不知道这个任务是什么,怎么分布说不清)
    ……
    返回状态1.
3、任务二:
    和任务一类似。
4、还用一些辅助的:
如uart、spi、i2c、adc等驱动,都采用类似的方法。

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大概的意思意思吧。

我觉得争论用不用os真的没有什么意义。自己有手段达到自己的目标就好了,技术上的整理往往没有结果,因为双方可能都对而不是一正一反这么简单。

我上这发贴子,不是想挑起争论。是希望能够认识一些对rtos有兴趣,又喜欢钻研的朋友。对一个样例的研究肯定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至于这个样例是JDSoE还是ucOS或者什么其他的反而无所谓。

一群人总比一个人更有想法。
一群人总比一个人能做更多的事。

网友J:
马上就可以看出丁立星的7年研究OS的深厚功力。向你学习了

“叙述一下这个题目的意思,当每分钟到达时,任务F282运行,这段时间软件耗费2.8秒,这样时钟的秒位任务F05肯定要丢数。怎么解决?”
*******************************************************************
希望能抓住主题。
“怎样去解决互斥任务F28连续运行时,F05的丢数问题。”很一般的OS问题。

您是来交OS朋友的,不是来找状态机同僚的。对吧?没什么,随便问问而已。

一道题看来真是一道好题,它能马上看出一个可裁剪的OS的功能。

when(wait(TIME,1)
{
F05();
}

when(wait(TIME,60)
{
F28();
}

所有互斥,信号问题,OS都隐含解决了,不用编程员考虑。(希望LZ的操作系统有这些基本功能。)

网友K:
不管有意无意,这帮人又糟蹋了楼主的好贴了

不管任何时代,探索精神都是不可或缺的,“老外已有”不是遮羞布,中国吃“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亏还少么?自己做不了,就一边凉快去,不要在旁边对主动探索的同胞鸹噪……

按照他们的理论,那个用74数字电路搭了一个CPU的老外岂不是要被口水淹死了?可惜恰恰相反,都“老外就是牛……”,就没人去讽刺老外“大学数电课上的东东”“随便拿个FPGA调调IP都做出来了”……

我力挺楼主。

网友L:
首先声明,我支持楼主

楼主原意用自己的努力为Open source社区做贡献,是我所钦佩的,虽然我没有那么多的经历和能力去做。

关于挺OS和反OS之争,不觉得很幼稚吗?
合适的就是好的,我在不同的项目中分别有用OS,不用OS,用自家的准OS情况。

网友L:
我也经常去sourceforge和opencores

我至少五年了从这些open source社区学到过很多东西,我一直怀着感恩的心去login到社区。

“对Open Source社区的贡献,中国甚至小于越南”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真不是滋味。
但Open Source社区华人的声音,很多是旅洋的和台湾的,也是不争的事实。

真不想再听到这些没有意义的争论,继续支持楼主。

网友L:
建议楼主改用7zip压缩

因为WinRAR是商业软件,是有License的,国外很多OpenSource的工程师不若我们灵活,可能会无法解压。

网友J:
支持楼主:写一篇中国人的OS。

写成书出版才好。

网友E:
只顾着鄙视wxj1952的马甲冷漠,学生D,竟然忘了顶楼主

罪过,罪过。

我做过os内核,深知做一个os之不易,对于丁兄的os,无论水平高低,能否推广,一颗勇于探索之心,跃然纸上,令人赞服,特此顶之!!!

同时,丁兄的用状态机“把任务拆成多个子步“,这是实践得出的真知,仅凭着一点,就可以看出丁兄是一个高手,再次顶之!!!

我不反os,我所反对的是在低档的mcu上贬低裸奔,特别是一些自以为看了一些书,而毫无实际经验夸夸其谈的井蛙。

关于学生D等言论,还好他们知趣,把尖酸刻薄过激言论改了,丁兄就不必介怀了。

网友D:
谢谢各位的支持

如题,感谢的话就不在重复了。:)

我感觉这个版面是21ic中最活跃的一个。关于技术的讨论是最多的。

各位都是有水平的,如果能够平和一些对其他人,在此游走时自己的心情也会更好的。毕竟大家是因为有相类似的喜好才聚到本版面的。

另外,我因为工作原因上网非常非常不方便,跟各位交流的机会比较少。

我想,按照上面朋友的建议,后面一段时间写一些文档,使用开源的压缩包。

网友M:
支持楼主实干

支持楼主实干,

讨厌某些人,

尽是嘴上功夫

网友N(2010-10-04):
LZ实在,支持楼主实干!

《一道题终结OS非OS之争》?
实在看不出争什么?非OS系统解决不了的,OS系统当然也解决不了,怎么能 终结OS非OS之争?争什么?
不过现在的双核或多核MPU能解决,连最便宜的二块多钱的LS2051单片机也能解决,分二道程序各自运行互不相关的二个程序,小菜一碟。 :lol

网友O:
支持楼主
有那些是非之争还不如多花些时间研究一下对方为什么要这样做
任何东西都有好处和坏处,事物总有两个面
还有希望大家文明用语,现在上海都是说文明世博,我们也文明论坛: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