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以总线的形式 外挂2个74LS377 驱动数码管,C操作问题

楼主(2009-04-08):
(无正文)

网友A:
用指针,或者强制类型转换。

网友B:
“地址是多少”当然是有你的硬件决定

至于程序中访问,可以用AT,也可以用XWORD[地址],更可以直接用指针强制转换

其实,XWORD就是指针强制转换,原型是:
#define XWORD ((unsigned int volatile xdata *) 0)

楼主:
明白了,看来只能用指针和强制类型转换了。

网友C:
KEIL的那个XBYTE宏不就是干这些的

网友D:
下面这样可以吧?

xdata unsigned char 74ls244 _at_ 0x0000
或者#define 74LS244 XBYTE[0x0000]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