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无贼--我也来说说怎样打造安全的防**系统

楼主(2007-11-12):
;-------------------------------------------------------;
;阻止反汇编软件汇编演示程序
;雁塔菜农HotPower@126.com   2007.11.12
;-------------------------------------------------------;

$NOMOD51                ; disable predefined 8051 registers
#include <reg52.inc>      // include CPU definition file (for example, 8052)

TEST_55H     EQU   40H
TEST_AAH     EQU   7FH
SP_MIN       EQU   7FH;TEST_AAH

    ORG      0000h

MAIN:
    MOV   SP,#SP_MIN
    MOV   B,#0
MAINLOOP:;真的主循环入口
    INC   B
MAINLOOPX:
    MOV   A,B
    ANL   A,#00000111B
    MOV   DPTR,#COMMANDJUMPTAB
    ACALL COMMANDEXEC ;执行命令,哈哈~~~执行完后直接跳回MAINLOOP
    DJNZ  B,MAINLOOPX;假的,永远也不会执行的!!!
;命令跳转表(在此主要是让反汇编软件迷糊)
COMMANDJUMPTAB:
    DW  COMMAND0;命令0
    DW  COMMAND1;命令
    DW  COMMAND2;命令2
    DW  COMMAND3;命令3
    DW  COMMAND4;命令4
    DW  COMMAND5;命令5
    DW  COMMAND6;命令6
    DW  COMMAND7;命令7

;命令命令执行子程序
;入口条件: ACC=命令号
;       DPTR=命令跳转表首指针
;出口条件:
;命令模块
COMMANDEXEC:
    PUSH  ACC;执行命令地址低8位
    PUSH  ACC;执行命令地址搞8位
    MOV   R0,#SP_MIN+4;实际是SP,主要防止反汇编跟踪SP等要害寄存器
    RL    A;
    ANL   A,#00011110B;只取8个命令
    ADD   A,#LOW COMMANDJUMPTAB
    MOV   DPL,A;存跳转表PROC;注意不要为0即可!!!
;注意下列的COMMANDEXEC1-1,跳如MOV A,#00H指令的第2个字节(00H)!!!
    JZ    COMMANDEXEC1-1;????哈哈,这个是假的~~~阻止火星人反汇编~~~
    MOV   A,#00H;应该这里的ACC必须为0
COMMANDEXEC1:
    MOVC  A,@A+DPTR;PROCH
    XCH   A,@R0;PSW
    DEC   R0;#SP_MINACC
    MOV   A,#01H
    MOVC  A,@A+DPTR;PROCL
    XCH   A,@R0;ACC
    DEC   R0
    MOV   @R0,#HIGH MAINLOOP
    DEC   R0
    MOV   @R0,#LOW MAINLOOP
    RET;散转入@A+A+DPTR处PROC0~PROCF
COMMAND0:
    NOP
    RETI;返回到MAINLOOP
COMMAND1:
    NOP
    RETI
COMMAND2:
    NOP
    RETI
COMMAND3:
    NOP
    RETI
COMMAND4:
    NOP
    RETI
COMMAND5:
    NOP
    RETI
COMMAND6:
    NOP
    RETI
COMMAND7:
    NOP
    RETI
    END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12132219146.rar

楼主:
阻止反汇编软件汇编演示程序(小难度版)

;-------------------------------------------------------;
;          阻止反汇编软件汇编演示程序(小难度版)
;菜地公告:
;凡引用本文或重要方法都应该指明出处---雁塔菜地!!!
;谢谢合作
;雁塔菜农HotPower@126.com HotPower@163.com   2007.11.12
;-------------------------------------------------------;

$NOMOD51                ; disable predefined 8051 registers
#include <reg52.inc>      // include CPU definition file (for example, 8052)

TEST_55H     EQU   40H
TEST_AAH     EQU   7FH
SP_MIN       EQU   7FH;TEST_AAH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RETI
    DW      12AAH;藏入数据
    ORG   000BH
;定时器中断0服务程序
    RETI
    DW      80AAH;藏入数据
    ORG   0013H
;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
    RETI
    DW      6061H;藏入数据
    ORG   001BH
;定时器中断1服务程序
    RETI
    DW      12AAH;藏入数据
    ORG   0023H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RETI
    DW      12AAH;藏入数据
    ORG   002BH
;定时器中断1服务程序
    RETI
    DW      12AAH;藏入数据
MAIN:
    MOV   SP,#SP_MIN
    MOV   B,#0FFH;从0开始循环
    CLR   A
    MOV   IE,A;EA=0,ES=ET1=EX1=ET0=EX0=0
;以下语句实际为LJMP MAIN1
    MOV   DPTR,#MAIN1
    PUSH  DPL
    PUSH  DPH
    RETI
    DW      10AAH;藏入数据
MAIN1:
;以下语句制造些难度
    JZ    MAIN2-1;ACC肯定为0,程序将执行NOP指令!!!
    DW      1200H;藏入数据(低8位为NOP指令!!!)
MAIN2:
;以下语句实际为LJMP MAININIT
    MOV   DPTR,#MAININIT
    PUSH  DPL
    PUSH  DPH
    RETI
    DW      12AAH;藏入数据
;主循环初始化
MAININIT:
    LCALL SYSINIT;系统初始化
;以下语句实际为LJMP MAINLOOP
    MOV   DPTR,#MAINLOOP
    PUSH  DPL
    PUSH  DPH
    RET
    DW      1234H;藏入数据
SYSINIT:
;在此加入系统初始化语句
    NOP
    RET;
;-------------------------------------------------------------------;
;COMMANDEXEC子程序要求高8位非0
    ORG   0100H
;-------------------------------------------------------------------;
;;;;主循环;;;;;;;;;;;;;;;;;;;;;;;;;;;;;;;;
MAINLOOP:;真的主循环入口
    INC   B
MAINLOOPX:
    MOV   A,B
    ANL   A,#00000111B;得到命令执行号
    MOV   DPTR,#COMMANDJUMPTAB;命令跳转表,让反汇编以为是MOVC数据~~~
;-------------------------------------------------------------------;
;注意以下如何阻止反汇编"看"ACALL COMMANDEXEC指令!!!
;方法:用一个已知不变的条件来跳入到看来非法的隐含指令NOP
;-------------------------------------------------------------------;
    JNB   ACC.7,$+4;;ACC.7恒为0,肯定运行NOP;ACALL COMMANDEXEC;
    DW    1200H;把它拉下水~~~ ;低8位为NOP指令
    ACALL COMMANDEXEC;执行命令,哈哈~~~执行完后直接跳回MAINLOOP
;-------------------------------------------------------;
;以下程序永远也不会执行
;-------------------------------------------------------;
    DJNZ  B,MAINLOOPX;假的,永远也不会执行的!!!
    DB  88H;藏入数据
;命令跳转表(在此主要是让反汇编软件迷糊)
COMMANDJUMPTAB:
    DW  COMMAND0;命令0
    DB  0D5H;作假为3个字节(随意造假1个数据,以下类同)
    DW  COMMAND1;命令1
    DB  034H;作假为3个字节
    DW  COMMAND2;命令2
    DB  056H;作假为3个字节
    DW  COMMAND3;命令3
    DB  078H;作假为3个字节
    DW  COMMAND4;命令4
    DB  09AH;作假为3个字节
    DW  COMMAND5;命令5
    DB  0BCH;作假为3个字节
    DW  COMMAND6;命令6
    DB  0CDH;作假为3个字节
    DW  COMMAND7;命令7
    DB  0EFH;藏入数据
;命令执行子程序
;入口条件: ACC=命令号
;       DPTR=命令跳转表首指针
;出口条件:
;命令模块
COMMANDEXEC:
    PUSH  DPH;执行命令跳转表高8位
    PUSH  DPL;执行命令跳转表低8位
    ANL   A,#00001111B;只取8个命令
    MOV   R0,A
    ADD   A,R0;每表2个字节(DW双字节表)
    ADD   A,R0;作假为3个字节,乘3工作结束
    MOV   R0,#SP_MIN+4;实际是SP,此时为DPL的值,主要防止反汇编跟踪SP等要害寄存器
    ADDC  A,@R0;执行命令跳转表低8位(ADD A,DPL容易暴露)
    DEC   R0;调整指针,准备去DPH
    MOV   DPL,A;找到具体的命令跳转地址低8位
    CLR   A;可用CRC8结果0代替
    ADDC  A,@R0;执行命令跳转表高8位(ADD A,DPH容易暴露)
    MOV   DPH,A;DPH=1,找到具体的命令跳转地址高8位
;注意下列的COMMANDEXEC1-1,跳入MOV A,#00H指令的第2个字节(00H)!!!
;把下句改为JNZ COMMANDEXEC1-1;程序出错将跳入0x5252!!!
    JZ     COMMANDEXEC1-1;????哈哈,这个是假的~~~阻止火星人反汇编~~~
;    JNZ    COMMANDEXEC1-1;????哈哈,这个是假的~~~程序飞到火星上了~~~
    MOV   A,#00H;应该这里的ACC必须为0
COMMANDEXEC1:
    INC   R0;调整指针,准备改存执行命令地址高8位
    MOVC  A,@A+DPTR;取出执行命令地址高8位
    XCH   A,@R0;改存执行命令地址高8位
    DEC   R0;调整指针,准备改存执行命令地址低8位
    MOV   A,DPH;本例DPH=1
    MOVC  A,@A+DPTR;取出执行命令地址低8位
    XCH   A,@R0;改存执行命令地址低8位
    DEC   R0;调整指针,准备强行修改真的主循环入口地址高8位
    MOV   @R0,#HIGH MAINLOOP;修改真的主循环入口地址高8位
    DEC   R0;调整指针,准备强行修改真的主循环入口地址低8位
    MOV   @R0,#LOW MAINLOOP;修改真的主循环入口地址低8位
;用RETI迷惑反汇编,以为是某个中断服务程序
    RETI;散转入@A+A+DPTR处COMMAND0~COMMAND7

;------------------注意-----------------------------------------------;
;保护子程序的返回指令最为重要!!!
;否则反汇编可以根据MOV   DPTR,#COMMANDJUMPTAB;来判定可能是张散转命令表
;当它发现散转命令子程序都是用RET/RETI返回的,那么就可以强行反汇编!!!
;即使它强行反汇编,JZ    $+3;指令将是它的坟墓!!!
;因为JZ $+2;DJNZ B,$+3;之类的才是正常的指令!!!
;---------------------------------------------------------------------;
COMMAND0:
    NOP;在此添加命令
;返回前对付反汇编!!!让它找不到RETI指令
    CLR   A
    JZ    $+3;肯定运行NOP;RETI
    DW    1200H;低8位为NOP指令
;用RETI迷惑反汇编,以为是某个中断服务程序
    RETI;返回到MAINLOOP
COMMAND1:
    NOP;在此添加命令
;返回前对付反汇编!!!让它找不到RETI指令
    CLR   A
    JZ    $+3;肯定运行NOP;RETI
    DW    1200H;低8位为NOP指令
;用RETI迷惑反汇编,以为是某个中断服务程序
    RETI;返回到MAINLOOP
COMMAND2:
    NOP;在此添加命令
;返回前对付反汇编!!!让它找不到RETI指令
    CLR   A
    JZ    $+3;肯定运行NOP;RETI
    DW    1200H;低8位为NOP指令
;用RETI迷惑反汇编,以为是某个中断服务程序
    RETI;返回到MAINLOOP
COMMAND3:
    NOP;在此添加命令
;返回前对付反汇编!!!让它找不到RETI指令
    CLR   A
    JZ    $+3;肯定运行NOP;RETI
    DW    1200H;低8位为NOP指令
;用RETI迷惑反汇编,以为是某个中断服务程序
    RETI;返回到MAINLOOP
COMMAND4:
    NOP;在此添加命令
;返回前对付反汇编!!!让它找不到RETI指令
    CLR   A
    JZ    $+3;肯定运行NOP;RETI
    DW    1200H;低8位为NOP指令
;用RETI迷惑反汇编,以为是某个中断服务程序
    RETI;返回到MAINLOOP
COMMAND5:
    NOP;在此添加命令
;返回前对付反汇编!!!让它找不到RETI指令
    CLR   A
    JZ    $+3;肯定运行NOP;RETI
    DW    1200H;低8位为NOP指令
;用RETI迷惑反汇编,以为是某个中断服务程序
    RETI;返回到MAINLOOP
COMMAND6:
    NOP;在此添加命令
;返回前对付反汇编!!!让它找不到RETI指令
    CLR   A
    JZ    $+3;肯定运行NOP;RETI
    DW    1200H;低8位为NOP指令
;用RETI迷惑反汇编,以为是某个中断服务程序
    RETI;返回到MAINLOOP
COMMAND7:
    NOP;在此添加命令
;返回前对付反汇编!!!让它找不到RETI指令
    CLR   A
    JZ    $+3;肯定运行NOP;RETI
    DW    1200H;低8位为NOP指令
;用RETI迷惑反汇编,以为是某个中断服务程序
    RETI;返回到MAINLOOP
    END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1217506606.rar

网友A: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呵呵

楼主:
浅入深出,保护自己~~~

楼主:
这句话好好看JZ COMMANDEXEC1-1

网友B:
呵呵

暂时没有时间玩,感觉和函数指针差不多

如果这个题目和C无缝连接才是最好

网友C:
对,就是函数指针

这是反汇编的一堵大墙
一般的反汇编无法搞定了,但是专门做个针对函数指针的反汇编也不是只有火星人可以搞定,土星人也有可能

网友D:
9楼无敌海景黄金广告位招租

这样去“做”程序的人不太多。

楼主:
再高难度就打不成补丁了(局部改汇编代码)

楼主:
fsaok:把《Keil C51红杏出墙记》节选升级即可"和C无缝连接"

现在有好久没搞51了,所以HotIns.H一直没升级~~~
相关链接:http://www.google.cn/search?q=hotins.h&complete=1&hl=zh-CN&newwindow=1&start=0&sa=N

楼主:
火星撞地球图示

网友E:
对51这种CPU而言阻止反汇编的意义不大,反而增加程序维护的

51的代码最多几十K, 用IDA这类交互式反汇编软件,采用人工干预的方法对付这种技巧,一天之内即可搞定。反汇编最大的难点是读懂代码后,能分析出算法。真正要保护程序只能从芯片加密上做**。

网友F:
楼上要看清楚了,这些语句根本不能反汇编!!!

网友G:
确实不错

正好可以用来保护俺的“标志**”,双保险。

网友E:
没有不能反汇编的指令,关键是找到指令的起始地址

用IDA软件,可以很便当地找出任何地址,你可以将程序中出现的数据指定成地址。只要程序量不是太大,人工干预的工作量并不大。

网友H:
作用不大。 zhabin 说的极其好

难倒的只是极弱手。用数据混杂程序,间接调用,会造成短暂的反汇编混乱,几条语句过后很快会恢复正常。不正常之处,人工反汇编即可。毕竟既然反汇编了,肯定要人来读的。这种刻意为之的做法,给自己造成的困扰比给别人造成的困扰要大。

另外,多次扫描外,我以前曾用了一个回溯方法,用以实现最大可能的代码,原理就是基于不正常代码后十若干行后会恢复正常,然后回溯。

网友F:
这次老师错了~~~百次扫描也不行~~~上男下女它像谁???

不信等俺加入CRC后您老玩玩???

哈哈~~~这才到"小难度"~~~

哈哈~~~还有"中,上,特"~~~

哈哈~~~上身是男性,下身是女性,你说他(她)是谁???

网友I:
哈哈~~~上身是男性,下身是女性,你说他(她)是谁???

呵呵,拉不就是LZ老Hot嘛?

网友F:
chunyang要缴纳费用的~~~俺替HotPower代收!!!记住

哈哈~~~等俺玩完了,让你们好好玩玩~~~

然后俺在嵌入到C51上~~~

网友H:
洪七公,请不要称我老师,实在令人汗颜

我承认,百次扫描也不行---- 不能 100% 正确区别代码和数据。不过不要紧,除非你专门跟反汇编程序过不去,90% 以上的正确率足以阅读代码,剩下的部分人工分辨就行了。

一句话:只要程序被读出来,就忘了抗反汇编吧。把精力放在反读出,远更有意义。

楼主:
哈哈~~~除非用2个界面以上跟踪调试,解读无门~~~上火星找~~~

估计老师把51的指令集忘本了~~~

俺就是利用它的漏洞去防守的~~~

网友H:
你的方法基本上只是针对通用的反汇编软件

对于自己写的特殊软件基本无效。拿HD6305 (motorola 日立版),我当时作了个反汇编工具及虚拟机,basic 作界面,8086 汇编模拟机器指令,任何技巧都失效了,当然,这个虚拟机的作用是为了算法,不是专门针对反汇编。

对于你的数据混淆方法,只需在第一次扫描跳转地址后,人工干预间接调用的调用地址表,就可以生成 90% 以上准确地反汇编代码。反复几次再加人工,可以达到100%。 更何况,pc 下还有模拟器的帮助。

楼主:
哈哈~~~俺从PC上发DPTR让你眼晕---俺PC数据流加密~~~

给你来个整天握手,看你还debug不成???

俺在PC上也反debug跟踪~~~

俺的"先进事迹"被我删了~~~

引用 楼主:
侃单片机 ←返回版面

24楼: 死灰复燃,僵尸嘴里吐不出象牙!!!知道21ic就你3p比天牛!!!

吹气时间已过~

网友H:
无论再强的反debug, 对虚拟机都无效

pc 下监控 int 3 (?? 单步 ? ), 计算运行时间等等,加上最狠的动态变形代码等等,在虚拟机下都原形毕露。

最强的反汇编工具是人的大脑,最终任何抗反汇编措施都会失效。Pc 下的措施远远的超过 51 的反汇编,加密的结果是用脱壳程序轻松**,软件狗有了一个打狗棒,激光软盘打孔,用一个软盘数据模拟器轻松**。

楼主:
哈哈~~反正你想100%看懂---不扒皮也折根骨头~~~

哈哈~~~估计到时会动用航天飞机~~~

网友H:
再就是,你的抗反汇编措施走向了故布迷阵的误区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反汇编工作者,并不需要读通每一条指令,只需要关注重要的部分,通常是算法,而不是那些混乱的程序结构。 基本上,大致浏览一下代码,就能初步判断出重要的部分,至于那些迷阵,跳来跳去,直接可以忽略掉

楼主:
哈哈~~~俺自己就能破~~~有时间编个在线反汇编玩玩~~~

网友B:
这个老顽童

搞一个左右互博

网友J:
哈哈,精彩

  现在搞造假,谁还反汇编呀,直接开膛剖肚,获取BIN文件,烧到目标系统,用上的都是最新的技术“克隆”。
  真想做产品,大家只关注功能,关注业务流程,关注硬件,软件重写难度并不大。反汇编的代码维护起来很不方便的。

网友K:
无聊死了,搞这种飞机

加密的代价也许并不划算。
这种陷阱都是小儿科的东西,保护作用十分有限。
精力都花在这里并不划算。
1、加密的人工作量决定了解密的工作量
2、加密的人自己也嫌麻烦,最终会走捷径
3、于是解密的人必然也有捷径可走
4、本质在于:这是人性问题,人都会偷懒,否则无法驾驭

网友A:
呵呵,期待“天下无贼”

网友L:
呵呵,反汇编永远比汇编节省脑细胞。

网友M:
浏览了一下,似乎明白51反汇编的原理了
16#关键是找到指令的起始地址

但是,请问hotpower,PIC、AVR等精简指令集写出来的程序还能这样反汇编么?

网友N:
呵呵,看高手过招,精彩

网友O:
哈哈,我说两句。

51再怎么搞,也玩不出什么名堂来,由其内核体系决定了一切。

以上原理示好像是:花指令+垃圾代码,可能还用到了跳转地址的动态生成(代码没详看),
由于51一些芯片对于flash写操作的限制,所以代码在flash中在程序烧写完成后,就是静态的,不会改变。 如果在MCU工作电压下,可以对flash进行写操作,也可以采用更厉害的反汇编方法:

程序代码用某加密算法加密,存放在flash中,另外写一引导程序,在运行时,这一引导程序读出加密的代码,再还原成原来未加密程序运行。 由于程序加密存放在flash中,在反汇编时,反汇编器根本认不出这是指令(机器码可能不对),当然弱点就是那段引导程序还可能被反汇编,此时再加上花指令,垃圾代码,等手段对这段引导程序进行变形,那强度更加强了。

若有可能,写一个虚拟机则更厉害了。

网友P:
唉!世风日下!看把你们累的!

最好防止反汇编(实际上是防仿制)的方法,就是把你产品的成本降到最低,售价降到最低,你看还有人热衷与此吗?没有高利润的驱使,谁也不会去干这种勾当。
免费给你用,看你还费那个神去偷!

网友:
增加反汇编的难度没有错

什么都共产了还有啥动力,这个就不要讨论了。我一直都在努力把程序写得更好,试图吸引人来反汇编的

楼主:
哈哈~~~实际上俺的超级反汇编就是多次扫描+虚拟机

下文将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天下无贼之论述http://www.**/blog/hotpower/59580/message.aspx
相关链接:http://www.**/blog/hotpower/59564/message.aspx

网友I:

老Hotpower讲的手段还是太简单了,不会增加太多的破解难度哦
没双向交互时PC路径就一定是死的,用虚拟机跑一趟就全出来了

稍微智能一点的反编译器都会尝试每个条件的分支,总有正确的,再稍微人工干涉一下就能找到入口了

因此反汇编只能对付下一般的反编译手段罢了

大多反编译器,没有入口的会当成数据段,从而丢失很多程序段
其实只要对没认出的数据段逐个字节开始假设、反汇编,判断RET和跳转的合法性,就能很容易的尝试出隐藏的入口的

不过51的指令有单字节、双字节、3字节的,存在指令对齐问题,一般反编译器要么当数据要么当地址,真要对付它应该搞出一段虚虚实实、你套我我套你的迷宫代码,让自动反汇编或人工反汇编的都转的晕头转向
以显著增加别人破解的难度和工作量

一直觉得,要真正反破解的话需要一整套的必要手段:
1、程序明码、暗码的版权显示,既保证起诉条件也逼着别人不得不去改代码;
2、程序完整性检测、陷阱,并分散到程序的各个关键点上,逼得别人改代码时非得去仔细分析你的各个陷阱,增加他的工作量;
3、 尽量采用多个难以破解读出的器件,双先握手动态生成程序入口甚至代码,把程序入口藏入真正的数据段中,并用花指令增加程序的可读性,破坏机器反汇编、人工反汇编以及虚拟机运行的条件,让破解者去伤神吧;
4、利用51的指令单字节、双字节、3字节的指令对齐问题,指令、数据中套指令,搞出一段虚虚实实、你套我我套你的迷宫代码,让自动反汇编或人工反汇编的都转的晕头转向
5、硬件欺骗、器件欺骗、在辅助别的心理弱点欺骗,这个就看各人的智慧了

让别人不能破解的关键前提还是第3点:尽量采用多个难以破解读出的器件,这点不能保证的话一切都是免谈

要做一套完整的反破解程序是非常费神的事,想让别人花多少精力破解自己也要花差不多同样多的精力来设计,除非是关键技术,否则一般懒得费这个神:-)
主要还是靠保证产品的更新速度、性价比、竞争力等来占领市场,间接的让别人的破解变得无意义才是上策

矛和盾的较量一定得充分利用人的心理,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去玩人、玩死机器:-)

很多点子说穿了就没意思了,
再深层次的秘密武器还是私下讨论吧:-)

楼主:
我晕~~~江洋大盗都来了~~~

网友H:
若要天下无贼,除非偷不到

总而言之一句话:偷不到才是抗反汇编的终极武器。

51,也针对大多数简单的 mcu, 只要被读出,防反汇编,仅有理论探讨意义,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xwj:想法不错,对于 51 这种程序复杂度不高的系统来说,迷宫代码给自己造成的麻烦比给别人造成的麻烦要多。另外,用蒙特卡洛法,对调用/跳转进行随机测试,很快就可以得到近乎完整的跳转分支出入口表,从而得到近乎完整的反汇编代码 --- 反正,机器不知道疲倦。

网友F:
哈哈~~~俺想能治安好些即可,否则俺到那去收选票去???

网友I:
所以我才说:

让别人不能**的关键前提还是第3点:尽量采用多个难以**读出的器件,这点不能保证的话一切都是免谈

只有让别人读不出,才能保证不被**,否则最多也就是给别人增加点难度罢了

网友F:
倒塌了~~~你们都没搞明白俺的心~~~先来看看这个

我说得是就是这个~~~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Announce.asp?id=2752466

网友Q:
就冲xwj 41楼的这篇帖子,我也要拼命去帮你拉票了,

PS.以后我接到芯片就送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