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项目能选用Windows CE吗?

楼主(2007-11-12):
目前接到一个新项目,做5轴的一种石材加工数控机床的控制系统,我选用研祥的一种PC104主板,intel CPU芯片,外加硬盘,并自行设计了一块PCB板,用于接受键盘(自行设计的82键键盘)和上位机的控制数据,然后控制几个伺服驱动器动作,我试图用Windows98操作系统,用VC来做控制软件,但键盘不好处理,所以选用BC在DOS7.1下做程序,目前已完成初步设计,最近留意了嵌入式的概念,不知道我的这种系统是否可在Windows CE下用C++做系统控制软件,完成与下位单片机(51系列)系统的标准并口通讯,并且控制软件不能用鼠标操作,仅仅从并口得到键盘状态,来进行控制软件的操作。

网友A:
可以啊

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感谢,还有问题

非常感谢!是这样的,我们一套WIndows CE的全套安装光盘,但不知是否可以在DOS下直接安装,我们上面的系统CPU只有40MHz,没办法安装XP或Win98,所以,我怎么安装这个CE OS,如果大虾们可以帮助我,我可以全盘将这套系统共享你们

网友B:
呵呵...DOS下安装WINCE?

楼主:
HEHE, 顶一下!

呵呵,顶一下,大虾帮忙!

网友C:
.

楼主的系统可以用WINCE,但是把CE的用法搞错了。CE可以安装在WIN2000或XP平台的机器上(98我没试过),生成对应你PC104板的开发包,或者直接找研祥要。

网友D:
re

据我所知数控很多人选的是RTlinux,我以前去过专门开发这种方案的公司。

楼主:
我似乎明白了你的意思

非常感谢,我似乎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说,生成的这个PC104的开发包,并把它装载在我的系统的硬盘里,这样就可以用EVC来编程,调试了,不知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E:
Windows嵌入式应用的难点在哪

  俺觉得是CPU不受应用程序控制,而是由系统统一调度,这在控制类应用,时序要求严格的场合,可能会出现怪怪的问题,还是DOS的单任务比较靠得住,最后几个中断会来干扰,关键地带,关掉中断就能屏蔽一切干扰,专心处理事务。
  用ARM来做,应该也不错

网友F:
随便说说

应该找研祥咨询一下,这个肯定得用他们提供的系统,自己无法擅自作主用linux或是wince或是VXWORK,如果他们用微软的系统,开发工控机应用程序就会相对容易些,有类似VC的。做下位机只关心和工控机的通信接口和操作协议。

网友D:
re

用CE得考虑版权费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