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5V的单片机接口SD卡和VS1003B,请教如何设计性价比高的电

楼主(2009-04-08):
在51和AVR系列中,5V单片机的速度上限较3.3V的都有提高,想把VS1003B和SD卡整到5V的单片机环境,用哪种方案最经济和可靠,请大家来"雷一雷"

统计了一下,一共有7个5V到3.3V的引脚,有2个3.3V到5V的引脚,SPI总线的SO是公用的.

先表一下自己的想法,打算5V的输出->3.3V的变换用74LVC245,SD和VS1003B的3.3V输出到单片机的5V变换输入用74HCT125(三态门)

请大家说说有什么好的接口芯片办法.

网友A:
CPU 3.3V供电即可

这样才最省钱

网友B:
3.3v下跑不快,跑不快

哈哈

网友C:
直接用AVR,3.3V供电。

网友D:
山寨加速法

SD卡供电3.3V, CPU供电3.9V,CPU较3.3V快,而且,由于0.6V的压差,I/O钳位二极管的开启门限,不会产生大的灌电流,而且成本低

网友B:
不计成本的方法

还是用3.3v供电
晶振换成有源的
超频到3倍,没什么问题

以前有人用51跑到90多M

网友D:
老大,你那是内核时钟频率

IO的速度跟不上,对外的“带宽”便是瓶颈了

网友B:
io速度为什么跟不上?

你整个有源晶振试试

网友D:
整个的

俺们去年便用IO去读过SD卡,速率只有30KByte, 后来俺用一个LC振荡器将内核超频三倍,读卡速度也只能到50KByte,内核在等IO呢

网友C:
俺现在正在用ATMEL的ARM7,搞SPI口读SD卡,

时钟设置在24MHz,也就是说,3000KB/s,嘿嘿~~~~~再除掉协议开销和一些复制数据的过程,打个折扣,1000KB/s总有吧……

楼主:
哈哈,俺那些朋友做产品时大都只肯用51或AVR,死活不愿用ARM

AVR在5V时速度上升1倍,Mega168能跑到20M,还是蛮可观的,再小超频,估计性能不差.

网友C:
AVR的MEGA有硬件SPI啊,这个可以差很远的。

网友B:
avr flash大的太垃圾

对不起它的价格

楼主:
有硬件SPI还不够,要刷LED屏,20M勉强能用.

网友C:
刷LED屏很省时间吧?开定时器中断。用硬件SPI,也可以中断

网友B:
大概是做公交报站器

网友E:
另类的做法,哈哈

电阻+3.3V的稳压二极管,哈哈哈

网友D:
稳压管的结电容太大

几十pF呢,串330R,跑几M都够呛

不如330R,再对3.3V正向接一个4148钳位

其实内部一般都有一个钳位了,再加一个保险些

楼主:
串联电阻是否会影响到速度呢?

5V到3.3V时可以串联一个电阻,再用稳压限制上限.但用LVC245更方便,现在主要想省一个HCT125,直接串个电阻接单片机的IO引脚,担心会损坏SD卡.

网友C:
直接用3.3V的MCU吧,别想这些了。

网友E:
18楼得对,电容不可忽视,会映响速度

如果正向加4148嵌位,
如果卡是3.3V供电,加4148的压降(0.3~0.6V),就嵌在2.7~3V,应该也是可行的,就是不知卡的电压范围如何~~~~

楼主:
哈哈,谢谢大家的建议,就按大蚂蚁(PowerAnt)的干,省掉一个HCT125

5V变3.3V还是用LVC245,反向变换3.3输出到5V串联一330R电阻,并在输出引脚串接一嵌位二极管.

网友F:
0.7V + 3.3V + 0.7V = 4.7V 单片机 用 4.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