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用AT89C2051还是AT89S2051

楼主(2007-11-12):
请教各位,
AT89S2051/4051都出来了,那AT89C2051是不是停产了呀?
AT89C2051和AT89S2051哪个更便宜?
想用一个20脚的,发现AT89S4051最合适,只是担心价钱问题!
AT89C4051只有128 Byte的RAM,掐着指头用,很困难!

网友A:
AT89Cxxxx停产了

网友B:
为什么不是AT89S52

  追求小体积,可以用TQFP44脚的,引出ISP端口就能解决程序下载更新的问题了。

网友C:
古板说的是

楼主:
成本是第一考虑的因素

首先要考虑成本因素
其次就是体积了,这个只用于系统扩展接口用,体积越小越好用,布板都简单一些.
当然,若89S52都能比2051便宜,也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