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下林锐,高手编程指南,很短的几篇**

楼主(2007-11-12):
我本来投的是硬件,可是硬件已经招满,就给俺分到软件组去面试了,郁闷!
面试官给俺出了一个题,说是怎样将n个字节从一个地址拷贝到另一个地址,要用一个完整的函数表达出来,有两点,必须n个字节,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函数。
我随便写了一个,看他那眼色,肯定不对。
然后他又问我写出的函数中,全局变量放在数据存储区什么地方,局部变量放在什么地方,俺一个汗阿,平时用C语言从来没管这些,请各位大虾在这里给我解答一下好吗?

网友A:
还是先把你写的函数帖上来瞧瞧吧~~~~`

网友B:
要用到全局变量么?

void _memcpy(uchar *t,uchar *s,ulong Len)
{
    while(Len--)
    {
       (*t++)=(*s++);
    }
}

网友C:
楼上正解

另外:全局变量放在RAM里,局部变量堆栈里。

网友A:
敢问4楼的,难道栈就不是RAM了吗?

网友D:
怎么还有人去这种要钱不要命的企业去?

真是人穷了,志短啊!!!

网友C:
re

是呀,堆栈确实是RAM,但是那该怎么说呢?我估计那个考官就让LZ说局部变量是在堆栈了。
一个程序可以分为
代码区:存放程序的代码,即程序中的各个函数代码块。
全局数据区:存放程序的全局数据和静态数据。
堆区:存放程序的动态数据。
栈区:存放程序的局部数据,即各个函数中的数据。

网友E:
RE

这不就是当时考林锐博士的一道难?

网友F:
3楼没错,是我错了。

一眼看上去还以为是先执行len--然后再判断的。

网友G:
3L的没有错误啊

网友H:
如果len <0或者==0呢?

网友I:
如果len <0或者==0呢?--那就是2^32+len个

也不能说是错

网友J:
3L用的是无符号数,不会小于0,len为0,则直接退出

网友K:
加入容错设计,uLong >= 0

void MemoryCopy(uchar *pDestDataBuff,uchar *pSrcDataBuff,ulong ulLen)
{

    if(ulLen != 0)
    {

       while(ulLen--)
       {
           (*pDestDataBuff++)=(*pSrcDataBuff++);
        }
    }
}

这样答题,也许能过关。

网友L:
古版的这个容错可以不要的

个人认为:古版的这个if(ulLen != 0)可以不要的,
while(ulLen--)已经很好了。它相当于while(ulLen) ulLen--;{};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7楼happystar说的堆区和栈区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既然使用C语言时能自动分配内存空间,那为什么还要考虑这些呢?
他还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我的毕业设计写了很多程序,那么我的程序是从什么地方开始运行的呢?然后让我写了一个流程图,我说是从单片机初始化的时候已经开始运行了,哈哈!
这些基本问题我过去从来没有注意过,我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大虾们再给解释一下吧

网友M:
haha

他可能是想考你对MCU上电复位的理解。
C程序的,text,data,bss,stack等段在内存中是怎么布局的。什么变量会放在什么段里面,如何控制一个变量放到你希望的位置等等。
这些东西都比较简单。看看link script,看看boot loader,很快就能弄得很明白了,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玄乎。

网友N:
我的才最正确

void MemCopy(void *t,void *s,void len)
{
 unsigned char *t1,*s1;
 t1=(unsigned char *)t;
 s1=(unsigned char *)s;
 while(Len--)(*t1++)=(*s1++);
}

网友O:
呵呵,

个人以为,那不是关键.

ASSERT可能有用,但多半不是考官的意图所在.
我想他可能是对你声明函数原型有意见,说不定.

char * _memcpy(char * _d, char const * _s, unsinged int len)
{
  while(len--)
  {
    *_d++ = *s++;
  }
  return _d;
}

网友P:
局部变量放在哪和编译器和芯片有关系吧?

网友Q:
考官的主要意图应该是这个:

两个指针的位置和拷贝有着很重要的关系。
也就是说指针的前后关系,及相差距离。

在有些情况下如果按照前几楼的朋友的操作方**造成源数据的破坏。

网友R:
呵呵,大家注意了吗?

数据长度是n,大小不确定,考试官而且强调了是n,哈哈,这长度也可能是1000万BYTE……

PIC这样结构是没有软件堆栈的,局部变量固定被分配在BANK0的RAM

网友S:
这样应该挑不出毛病了?

void _memmove(void * src, void * des, int n)
{
 unsigned char *s;
 unsigned char *t;
 assert(src!=NULL);
 assert(des!=NULL);
 if(n<=0 || des==src)return;

 if(des>src)
 {
  s = (unsigned char*)src+n-1;
  t = (unsigned char*)des+n-1;
  while(n--)*t-- = *s--;
 }else /* des<src */
 {
  s = (unsigned char*)src;
  t = (unsigned char*)des;
  while(n--)*t++ = *s++;
 }
}

全局变量放在数据段里(位置固定,程序加载时刻决定),局部变量放在堆栈里(位置随机,运行时刻决定),一般编译器好象都这样干.

网友B:
不能全信教科书上说的那些……

对传入参数进行检查,理论上是很应该的……但是如果大家有兴趣打开linux或者glibc看看源码的实现,就会发现几乎没有注释而且代码“乱七八糟”……

程序的健壮性是靠系统工程来实现的……

网友T:
ASSERT是什么?没用过哦

网友U:
从偶以前几个从华为出来的同事来看

华为人的整体素质还可以, 太差了是进不去。

不过也就如此而已。

网友V:
搂主,面试软件,林锐的教程研究研究啊

搂主,面试软件,林锐的教程研究研究才好啊。

现在企业,用林博的这个考的少了,一段时间是很多企业招人标准题目。

不过,就是不考试,还是值得学习的,另外一个叫“0x10个问题”的小教材也不错.

网友W:
呀,扔了三年,看不懂了~~

楼主:
其实我对软件不感兴趣

网友X:
的确有很多问题;

/***************************************
******函数名称: dcopy()
******功能描述:100字节的数据块COPY;
******输    入:
******输    出:
******全局变量:
******调用函数:
******异常处理:
****************************************/

……

网友X:
为什么我说应该这样解

因为你的程序如果没有完整的说明;没有标准的良好的书写格式,程序写的再精妙过几天也就无从考证了;在后续的排错过程中将陷入困境;
再说你的程序是你写的,用的人要看懂它。
如果你是系统分析员,那么你将面临更残酷的考验;文档的比例有可能3到5倍于程序代码;

网友Y:
堆栈?

至少要区分出堆和栈来,虽然这是编译器给做好了的,但是也必须了解。因为这是软件最底层的东西。华为面试这个题经常出,天天出。

虽然对于单片机的编译器,会变成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情,但是你还是要回答,没有办法,象PIC的CCSC编译器,根本就不是这么样分配的,因为PIC不支持堆栈访问。

网友Z:
不知道对不对

这是从谭浩强的《C语言程序设计》中看到的:
内存中供用户使用的存储空间分三部分:

1.程序区2.静态存储区3.动态存储区

全局变量全部存放在静态存储区,在程序开始执行时给全局变量分配存储区,程序行完毕就释放。在程序执行过程中它们占据固定的存储单元,而不动态地进行分配和释放。静态局部变量也放在静态存储区。

动态存储区存放以下数据:
1)    函数形式参数;
2)    自动变量(未加static声明的局部变量);
3)    函数调用实的现场保护和返回地址;

网友AA:
那你既然是搞硬件的就该反问这斯。。。

NAND FLASH 如何把N个字节从一个地址拷贝到另一个地址里去,没有任何底层函数支持,完全汇编。下面这个NAND FLASH测试板我做的,用了1K汇编

网友AB:
19楼和20楼的组合才更好。即

void *memcpy (void *t, void *s,, unsinged int len)
{
    char *t1, *s1;
    t1 =(char *)t;
    s1 =(char *)s;

    while( len-- ) *t1++ = *s1++;
    return t1;
}

所谓的‘len < 0’是不存在的。

全局变量存放在公共数据区,各函数都能存取。而局部变量是否在堆栈上就难说啦。但有两点可以肯定:(1)局部变量的内容只有在本函数运行时才有效;(2)
编译器会设定本函数才能存取局部变量。还需补充的是,有些单片机的编译器会
让互不相关的函数共享一块RAM区,存放局部变量。

网友AC:
变量存放在哪儿是CPU和编译器的问题

没有统一答案,而且主要影响效率,有时还影响可重入。变量定义在哪儿,这才是程序是否可读可维护的关键。其实原则再简单不过:作用域越“局部”越好,能用局部变量或参数的,不要用全局变量

既然说“完整”的函数,注释、ASSERT还是必要的吧?

对于这个具体的函数,如果要功能完整,应该考虑两个内存块部分重叠的情况,这是简单拷贝会出错,因为人家说的是任意n个

网友AD:
这个题目还是挺有内容的

网友V:
还是看看林锐的答案吧

五、编写strcpy 函数( 10 分)
已知strcpy 函数的原型是
char *strcpy(char *strDest, const char *strSrc);
其中strDest 是目的字符串,strSrc 是源字符串。
(1)不调用C++/C 的字符串库函数,请编写函数 strcpy
char *strcpy(char *strDest, const char *strSrc);
{
assert((strDest!=NULL) && (strSrc !=NULL)); // 2分
char *address = strDest; // 2分
while( (*strDest++ = * strSrc++) != ‘’ ) // 2分
NULL ;
return address ; // 2分
}
(2)strcpy 能把strSrc 的内容复制到strDest,为什么还要char * 类型的返回值?
答:为了实现链式表达式。 // 2 分
例如 int length = strlen( strcpy( strDest, “hello world”) );

网友AE:
最好还是加上指针判断.

网友AF:
窃以为:你被bs的原因

如果这个内存复制在关键业务路径里面,一个一个字节复制的确要被BS。
我们一般复制内存块都有对齐和非对齐的讲究;
如果对齐复制,那么不要用字节,用字(四字节)。
如果非对齐,则掐头去尾后再对齐。

HW的软件用他们自己弄的Dopra VOS操作系统,里面的内存复制函数就是一个一个字节复制的,关键路径里面用起来就很损失性能了。不过现在他们改了没有就不知道鸟:)
当然,一般地,关键业务路径不允许内存复制,呵呵

网友AF:
顺便说一下,HW现在应该不用8位MCU,都用32位MIPS/PPC/x86的CPU

有个兄弟是HW过来的,他说HW都用PPC/MIPS/x86。
这些东西都是32位处理器。

唉,现在的MIPS已经都是64位的了,不过没准他们还没有用上……

网友I:
赞同43楼:一般地,关键业务路径不允许内存复制

越是关键的地方,越是要精打细算,仔细优化

网友K:
现实主义的答案很“现实”

    善于收集别人的成果,去伪存精,为我所用就不错。

林博的答案有几下几个优点:
1、运用了断言assert,假定"原串"与"目地串"均为不空的指针,是空指针则不存在复制的过程;
2、函数有指针型返回值,便于与标谁的ANSI的C环境String库函数兼容及前面网友提到的链式复用;
3、运用了转义字符“”,作为复制结束的判据,比较规范;
4、运用了Const关键字,对函数入口的指针进行了显式约束,防止对指针变量指向的内容作非预期的改变。

存在的不足:
1、函数的功能说明做得不好,尤其是入口参数与返回值的约定;
2、命名用简名,没有全名直观,比如宜用Copy 替代cpy,用Source代替src

网友AG:
书上有标准答案

好想这么多人都没看过《C陷阱与缺陷》。说不定考官就是考考你看没看过一些最基本的参考书呢。

网友AH:
回 古道热肠,const另解。

实际中的单片机里面的C,没有几个标准的。
CCSC的存储器分配是比较个性的,所有的都是全局变量,然后根据函数的重入性再复用。 lst文件可以看的出来。

AVR单片机的指令和数据不是一个总线,所以再codevision AVR中把 const 给挪用成了flash。
const char * a; 是一个指向 flash char 类型的指针,此指针存于ram,而不是C++中的意思,这个变量的值不允许修改。
char * const a; 是一个存储于flash 的char 类型指针。

但是去考试,还是要说,局部变量在堆里,函数参数在栈里... ... 俨然都是X86架构下的C语言编译器的常规做法。

林锐也说自从经商以后就很少做技术了,但是现在来看,考的东西还都是他的书上的为多。 偶和林博士 是校友,同姓,当然没有他那个水平和那么高的学位。

但是华为的几年了考试就出这个strcpy,确实应该让人bs一下。

网友AI:
随便看看

好像只有22楼的同志说到点子上

网友AJ:
这个问题问得不是很清楚

在PC机里,全局变量放静态存储区,局部变量放动态存储区
在TMS320CXXX中,全局变量放在你声明的段中,局部变量放在堆栈中
...

网友AK:
林的东西对出血者不错

林的东西对初学者不错.
没有大讲什么设计理论,就是平常编程时候,不注意的或者是没有关注到的点点滴滴.很好.
即使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也是完全值得一读的.

网友AL:
这个函数不是那么简单的

记得在哪本书上看过,写出来没有bug的还真不容易。
至少楼上3#,16#几位的都考虑的不全面。

网友AM:
标准答案

int memncpy(char *pcDes,const char *pcSrc, unsigned long ulLen)
{
    if((NULL==pcDes)||(NULL==pcSrc))
    {
        return 0;
    }
    while(ulLen--)
    {
        *pcDes++ = *pcSrc++;
    }
    return 1;
}

网友AN:
华为会考这么简单的问题?不信

网友AO:
这个程序有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

如果dst+length区域和src+length区域有重合,这个时候
  while(len--)
  {
    *_d++ = *s++;
  }
这段程序就会出问题,如果src<dst即src地址在前,而src+length>dst,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拷贝src的前面的数据其实是覆盖了src的后面部分的数据,这样就出问题了,所以在拷贝之前要判断src和dst的大小

网友AP:
说得不好听点,出题的人是38

1)n的大小范围?
2)用的处理器或系统剩余ram?
3)“源”和“目的”指针在可读写区还是只读区?

你把这三问考他一下都不用写程序就可以过关了....

网友AQ:
应该这样的

晕倒
这个问题应该是这样的
1:考察你是否会C语言
   这个检查你是否会使用指针啊什么的。会这个只是基本合格
2:考察你有没有做参数检查   这点答对了你就说明你很优秀
   源指针  目的指针 长度  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譬如源在0x00处 目标地址在0x04处,要拷贝10个字节。
   那么上面所有人写的代码都错了
因此函数最起码是:
    int MemCpy(BYTE *pSrc.BYTE *pDes,unsinged int Len){
         //参数合法性检查
         //如果目的地址大于源地址从后象前拷
         //如果源大于目的地址,从前向后拷贝
}
这道题华为和中兴都是要考的

}

网友AR:
华为也不知道在搞什么

总是出一些火星题.

这个公司真的不好吗?

非常垃圾吗?

靠,我还面试了四轮呢.

如果不好咱就不去了.

网友AS:
也写一个

uchar *_mencpy(uchar *s, uchar *d, uint n)
{
  uint i;
  for (i=0; i<n; i++)
  {
    *s = *d;
    s++;
    d++;
  }
  return s;
}

全局变量放在RAM的全局区, 局部变量放在RAM的栈区.

网友AT:
今天到华为面试被bs了,他给我出了一个题没答上来!大家给

全局变量在堆里面,局部变量在栈里面。C语言堆和栈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AU:
新手

我是新手来报个到!

网友AV:
一个地址能有n个字节啊?

表情:

网友AW:
反bs他

那些出题的,出的题以为人家看得懂答不出来,其实大多数情况是连他想问什么都看不懂的。。严重反bs。。。

网友AV:
呵呵,不要bs我啊

不懂就是不懂的啦,没啥了不起的啦...............

预防一下先。。。。

网友AX:
新看法

应该讲你没有在那里工作是你的幸运!一个公司的发展不是这样考个人就能有多大的能力,他们因该洞察一个人的潜力!打破常规的用人制度是目前潜力公司的发展战略!你如是金会被发现!

网友AY:
晕了。。。。。

看来现在找到出题人出来说两句才是最关键的!

网友AZ:
比较实用的答案就是楼上各位的综合!容错与避错并举。

比较实用的答案就是楼上各位的综合!容错与避错并举。

网友BA:
呵呵

可惜我不懂软件!

网友BB:
呵呵呵

华为确实很难进去的啊,呵呵

网友BC:

我面试过华为N次,n次都没去,第一次是大学毕业那会,问我802.11,一窍不通
后来基本上保持一年一次的几率面试、笔试,后几年都顺利通过,只是工资谈不拢没过去,奇怪的是每年都有不同的部门,不同城市的华为约我去。
唉。。。
中间的故事很多。
我要说的是他们面试就一套题目,都是林锐说过的,没啥新意。虽然有部分改变,但只要你真正理解了,拿个90分还是没问题的。
不过现在我是再也不想去华为了。面试也懒得去。

网友BD:
??

如果是len等于0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网友BE:
软件看林锐的,那硬件的看那个?

网友BF:
个人认为3楼的解答可以满足考官的要求

网友BG:
好像是这样吧!

全局变量未赋初值的存在.BSS段,
赋初值的在堆区。

局部变量在栈区。

网友BH:
用嵌入式处理器的指令试试

思路:
先用LDM 指令将一片连续地址的内容加载到寄存器列表中;
再用STM指令将各寄存器的内容存储到另外一片连续地址中 。

网友BI:
这只是C语言最基本的概念,楼主还得修行呀

局部变量存在于(堆栈)中,
全局变量存在于(静态区)中,
动态申请数据存在于( 堆)中。

至于楼主的程序,看一眼就知道它会崩溃。

楼主:
动态申请数据是什么意思,和局部变量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