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随便在网**找一个别人的例子跑一下就知道谁的错了,

楼主(2007-11-12):
温度到45度左右的时候输出(前两字节)就一下子全变成FF了,是我的18b20 有问题?我跟同学借了一个来看也是这样,开头还以为是到温度上限了 :)
我先在液晶屏的显示里发现错误,后来把程序改成了下面那样然后用示波器看波形发现输出有问题了,(这时候正常时候读出的数据应该都是对应while(1)
前那次启动的同一个值吧)。用电烙铁去碰18b20,输出就很快变成全FF了,等一会它又变为原来的波形...
45度以下输出是正常的,借来的这个也这样,说明没坏,难道我们都买着假货了? 看也不像假货啊! 难到我的程序哪块错了?不会吧...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
  start_ds18b20();           //启动ds18b20温度测量
  while(1)
  {
   rd_ds18b20();              //读温度值
   }
}

几天+一宿=一栋楼  等待入住者,免费:)

楼主:
怎么没人理呢

今天又去买了一个回来,刚试,还是老样子。唉,一点办法都没有......
难道我有错吗

网友A:
这样试一下

1、检查供电是否足够。上拉电阻改成1K.
2、检查时序是否在临界状态。

网友B:
是否关中断了?

在字节读写时隙要关中断,特别是写时隙,

是否关中断了?

网友C:

这种例子漫天飞的,随便下个烧一下吧

网友D:
我的曾经上90度

并且是直接扔水里,外面没加任何东西,温度数据比较稳定,就是管脚电解非常快,一天管脚就电解断了
不是产品,自己玩的东西

网友C:
ls,这么快啊

那玩意我记得是12买的,要是像你那样玩,会心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