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找不到满意的单片机!

楼主(2009-04-08):
我的需求很简单(按优先级从高到低排列):
1、必须有6个IO脚,或者5个IO加一个外部中断。
2、电压3V或更低(我只有一节7号电池供电)
3、最好有能每2ms休眠一次。因为我希望它每2毫秒检测一下信号,然后休眠。
4、最好有内部振荡,外面就不用接晶振了。
5、开发工具便宜点。只要能编程就可以了。

目前查了一下,PIC12F508的价格太贵。EM153不能2ms休眠。都只好放弃。
其他的,我还不了解。
哪位能给提示一下?
多谢!

网友A:
msp430系列满足你的条件

你嫌弃PIC的贵,430的应该比PIC的还要贵。

网友B:
EM153不能2ms休眠?

楼主:
EM153一次休眠至少要18ms

它的看门狗溢出周期最短为18ms。

另外二楼什么意思呢?究竟是建议我用430,还是不建议啊?

网友C:
msp430f1101

好象是这个型号,也不贵.........
电池用这个应该是很好了.

网友D:
MC9RS08KA2

网友B:
PIC12F508和EM153的WDT周期没什么差别

网友E:
看门狗的溢出周期可调

喂狗的初始值不一样,好像狗醒来的时间也就不一样吧!

网友F:
唉,要什么看门狗?

设定定时器2ms触发一次中断就行了。软件确定休眠。

网友G:
FREESCALE的RS08系列是最佳选择

网友H:
c8051f300

网友C:
设定定时器2ms触发一次中断就行了。软件确定休眠。

嘿嘿,这个得看单片机怎么设计的.
象430可以在主时钟关掉的时候,把ACLK跑定时器来唤醒CPU,这个时候功耗才几十个uA.单靠定时器做低功耗许多单片机是做不了的,比方说常用的51.楼主大概是想关掉主时钟,靠看门狗来唤醒CPU,因此对定时有要求.
C8051之流就表提低功耗了,51要做低功耗,结构上面要做很多变动.msp430全系列,pic/moto有部分系列的低功耗也是做的很棒的.